一个运放恒流电路有固定误差的原因

楼主(2022-01-04):
设置300mA实际只有240,设置120只有60,,通过测量1脚3脚并不相等,理论上是相等才不会有误差

网友A:
误差是个固定值60mA就太容易解释了,60mA*0.025=1.5mV,而运放Vos是4.5mV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好不好?

网友B:
你的 AP045N 选的不合适 ID 竟然是75A,实际才用 0.3A。

网友C:
TL431典型的恒流源电路

网友D:
运放失调电压一定是存在的,电流要求这么准确,调零电路是必须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运放失调电压一定是存在的,电流要求这么准确,调零电路是必须的。

不用调零,换“chopper 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”即可,典型如ICL7650。

另外PCB的画法也非常重要,大电流怎么走,电流信号采集从哪里走都要讲究一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用调零,换“chopper 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”即可,典型如ICL7650。

另外PCB的画法也非 ...

搞电路设计成本也必须要考虑,自带调零的器件省去了调零,但是价格也不便宜,加上最近芯片又涨价的厉害

网友E:
如果你是用来驱动LED的,是没有必要用运放来驱动的
可以用PT4115这种LED驱动IC来驱动,可以PWM控制
整体下来的成本是要比用运放节省不少的
如果电源为电池供电,可以用升压型的TPS61169
如果不是LED的话,楼上已经说明了,输入偏移电压太大了,影响精度,可以换偏移电压低点的运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搞电路设计成本也必须要考虑,自带调零的器件省去了调零,但是价格也不便宜,加上最近芯片又涨价的厉害

ICL7650几个钱?调零电位器不要钱?电位器占用PCB不要钱?电位器安装不要钱?到底谁便宜??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ICL7650几个钱?调零电位器不要钱?电位器占用PCB不要钱?电位器安装不要钱?到底谁便宜???

你到底懂不懂硬件?懂不懂什么是调零电路?还电位器?是不是除了这个你不懂别的?如果你是做硬件开发的,估计也是不计成本的开发那种,只能 呵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你到底懂不懂硬件?懂不懂什么是调零电路?还电位器?是不是除了这个你不懂别的?如果你是做硬件开发的, ...

7650价格3块。你的调零电路电路多少钱?你会画调零电路的原理图吗?画一个给我看看让我也乐一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