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导如何编写单片机DS1302程序 4位数码管显示小时分钟程序

楼主:
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,谢谢大家

数码管直连P0-P7口
P10控制小时十位 P11控制小时个位  P12控制分钟十位 P13控制分钟个位
数码管用的是时间数码管

Schematic_51单片机时钟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(2022-01-05):
1,先驱动数码管能显示秒表,2,驱动1302能读能写。

网友A:
3,把1302读出的时分代入到原来秒表的位置,

网友A:
4,中间冒号按秒的奇秒亮灭,表

网友B:
先前做过一个类似的,你看下效果吧,可以通过按键修改时间,设置时会闪烁

仿真文件和HEX文件,可仿真演示效果
004-用DS1302 数码管

网友C:
你现在能驱动这个芯片读出数据吗?如果这一步没做到先做这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