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HC-05,JDY-31蓝牙模块的区别,它们的程序互通吗

楼主(2022-01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区别,可以互通,反正发数据由串口发出去的,蓝牙模块只是起到一个连接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区别,可以互通,反正发数据由串口发出去的,蓝牙模块只是起到一个连接作用

谢谢了

网友B:
只当个串口用就互通的。但05是蓝牙2.0版本,31是3.0版本的,但31只能当从机。如果用了AT指令,就有点麻烦。

网友C:
有相应程序分享吗?我也在搞这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