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STM32配置lcd要配置spi

楼主:
spi什么时候该配置

网友A(2022-01-05):
1LCD要接受指令和数据才能工作,不配置SPI怎么发送指令和数据  2LCD初始化分为硬件初始化和软件初始化,硬件初始化就是配置spi和其他控制IO口,软件初始化就是用SPI给LCD内部参数初始化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LCD要接受指令和数据才能工作,不配置SPI怎么发送指令和数据  2LCD初始化分为硬件初始化和软件初始化,硬 ...

谢谢,小白刚刚接触哈哈

网友C:
这个要看LCD的接口,不是一概的都用SPI.

网友D:
因为LCD那边的接口是SPI的,如果是并口的就不需要用SPI了!

网友E:
lcd屏有很多种借口,spi只是其中一种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