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 求思路

楼主:
求求大家帮忙看看 ,我不是这个专业的,这项目根本不会搞. 求指导

网友A(2022-01-05):
现在好的大学的单片机基本就讲2-3节课,就让学生去做,所以总有些认为没学过。你的要求很简单,不过是会用矩阵键盘,AD转换和显示。单片肌没要求你最好用51。给你举个例子,把它翻译成人话,设计个公共饮水水箱(1—6问),读浮子连接的滑动电位器(7-8问),显示水位(10问),也可以输入水位(9问),自动控制电磁阀进水(配合8和11问的额外工作)。有时间设计个加热装置(如果能上PID,肯定能加分)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好的大学的单片机基本就讲2-3节课,就让学生去做,所以总有些认为没学过。你的要求很简单,不过是会用 ...

谢谢谢谢,我还在学习呢,5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