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的HX711和LCD1602体重秤程序设计

楼主(2022-01-04):
#include "HX711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
u32 HX711_Buffer;
u32 weightfirst;
s32 weightend;
u8 Flag_Error = 0;

#define GapValue 106.5

void Init_HX711pi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
        //HX711_SCK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HX711_DOUT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HX711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32 HX711_Read(void)        //128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coun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HX711_DOUT=1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HX711_SCK=0;
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while(HX711_DOUT);
          for(i=0;i<2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HX711_SCK=1;
                  count=count<<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HX711_SCK=0;
                  if(HX711_DOU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
         HX711_SCK=1;
    count=count^0x800000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HX711_SCK=0;
        return(count);
}

void Get_Maopi(void)
{
        weightfirst = HX711_Read(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3???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Get_Weight(void)
{
        HX711_Buffer = HX711_Read();
        if(HX711_Buffer > weightfirs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eightend = HX711_Buffer;
                weightend = weightend - weightfi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              weightend = (s32)((float)weightend/GapValue);         //最终质量

        }

}

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2-18):
请问1602 有3.3V供电 和5V供电 有什么办法分辨吗?

网友B:
参考意义不大

网友C:
用的是什么传感器

网友D(2024-03-10):
里面的模块程序可以用,但主函数没有把模块程序组合起来,不懂修改程序的勿下载,浪费黑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