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智能小车程序 原理图与PCB文件

楼主(2022-01-04):
蓝牙遥控,循迹,避障,默认初始为蓝牙遥控功能,按数字键盘上面的按键可切换功能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#include<AT89x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        //HL-1小车驱动接线定义
  #define Left_moto_go     {P1_3=0,P1_4=1;}    //左边电机向前走
        #define Left_moto_back    {P1_3=1,P1_4=0;}    //左边电机向后转
        #define Left_moto_Stop    {P1_3=0,P1_4=0;}    //左边电机停转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go     {P1_6=1,P1_7=0;}        //右边电机向前走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back   {P1_6=0,P1_7=1;}        //右边电机向后走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Stop   {P1_6=0,P1_7=0;}        //右边电机停转

        #define  ECHO  P2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声波接口定义
    #define  TRIG  P2_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声波接口定义
        #define Sevro_moto_pwm    P3_3         //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
    #define Left_1_led        P3_7         //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
        #define Left_2_led        P3_4         //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

    #define Right_1_led       P3_5         //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
        #define Right_2_led       P3_6         //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
        #define LEDY                P2_3
        #define LEDG                P2_2
        #define BEEP                P2_7

        #define left     'C'
    #define right    'D'
        #define up       'A'
    #define down     'B'
        #define stop     'F'
        #define Car      '1'           //手机软件1号键
        #define Car1     '2'           //手机软件2号键
        #define Beep     '5'           //手机软件5号键

        char code str[] =  "收到指令,向前!\n";
        char code str1[] = "收到指令,向后!\n";
        char code str2[] = "收到指令,向左!\n";
        char code str3[] = "收到指令,向右!\n";
        char code str4[] = "收到指令,停止!\n";
        char code str7[] = "收到指令,报警!\n";
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pwm_val_turn  = 0;//变量定义
        unsigned char push_val_turn =12;//舵机归中,产生约,1.5MS 信号
        unsigned int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变量
        unsigned int  time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变量
    unsigned int  tim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基准变量

        unsigned long 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出超声波距离值
    unsigned long S1=0;
        unsigned long S2=0;
        unsigned long S3=0;
        unsigned long S4=0;

        bit  flag_REC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行接收标去位
        bit  flag    =0;
        bit  flag_xj =0;
        bit  flag_bj =0;

        unsigned char 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 dat=0;
  unsigned char  buff[5]=0;       //接收缓冲字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延时函数
   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 for(x=0;x<k;x++)
           for(y=0;y<2000;y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前进
     void  run(void)
{
   //push_val_turn=6;          //舵机归中
         Left_moto_go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go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}

//后退
     void  backrun(void)
{
        Left_moto_back ;   //左电机往后走
        Right_moto_back ;  //右电机往后走
  //push_val_turn=6;          //舵机归中

}
//左转
     void  leftrun(void)
{
         Left_moto_go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back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}

//右转
     void  rightrun(void)
{
         Left_moto_go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back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}
//STOP
     void  stoprun(void)
{
         Left_moto_Stop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Stop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}
                void   whistle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BEEP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void  StartModul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测距信号
   {
          TRIG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TRIG=0;
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void Conu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
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脉宽长度
 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 S=(time*1.7)/100;   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字符串发送函数
          void send_str( )
                   // 传送字串
    {
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    while(str[i] != '\0'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tr[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void send_str1( )
                   // 传送字串
    {
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    while(str1[i] != '\0'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tr1[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send_str2( )
                   // 传送字串
    {
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    while(str2[i] != '\0'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tr2[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void send_str3()// 传送字串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while(str3[i]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tr3[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个字符
        }
}
        void send_str4()// 传送字串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while(str4[i]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tr4[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个字符
        }
}
        void send_str7()// 传送字串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while(str7[i]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tr7[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个字符
        }
}
void  COMM( void )
  {
                  push_val_turn=4;          //舵机向左转90度
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<=4000); //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          //启动超声波测距
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S2=S;

                  push_val_turn=8;          //舵机向右转90度
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<=4000); //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          //启动超声波测距
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S4=S;

                  push_val_turn=6;          //舵机归中
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<=4000); //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          //启动超声波测距
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S1=S;

          if((S2<20)||(S4<20)) //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,20CM小车后退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ack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后退
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<=4000);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if(S2>S4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ghtrun();          //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       右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<=4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ftrun();                //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       左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<=4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PWM调制舵机信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左电机调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,占空比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void pwm_Servomoto(void)
{

    if(pwm_val_turn<=push_val_turn)
               Sevro_moto_pwm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Sevro_moto_pwm=0;
        if(pwm_val_turn>=200)
        pwm_val_turn=0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*/
         void time1()interrupt 3   using 2
{
     TH1=(65536-100)/256;          //100US定时
         TL1=(65536-100)%256;
         time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00US为准。在这个基础上延时
         pwm_val_turn++;
         pwm_Servomoto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int() interrupt 4          //中断接收3个字节
{

    if(R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接收中断
    {
       RI=0;
       dat=SBUF;
       if(dat=='O'&&(i==0)) //接收数据第一帧
         {
      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//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if(flag==1)
     {
      i++;
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if(i>=2)
      {i=0;flag=0;flag_REC=1 ;}  // 停止接收
     }
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--主函数--*/
        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TH1=(65536-100)/256;          //100US定时
        TL1=(65536-100)%256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
    T2CON=0x34;
        T2MOD=0x00;
        RCAP2H=0xFF;
        RCAP2L=0xDC;
  SCON=0x50;
    PCON=0x00;

  PS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ES=1;
  EA=1;
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push_val_turn=6;          //舵机归中
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无限循环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_xj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线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REC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信号为0  没有信号为1
              if(Left_2_led==1&&Right_1_le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ight_1_led==1&&Left_2_led==0)                //右边检测到黑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ft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ft_2_led==1&&Right_1_led==0)            //左边检测到黑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ght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ft_2_led==0&&Right_1_led==0)            //两边同时检测到黑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_bj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无限循环*/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Y=1;
               if(timer>=1000)          //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 //启动检测
 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
           if(S<20)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小于20CM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toprun();          //小车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COMM();                   //方向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S>30)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大于,30CM往前走
                   run();
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REC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sh_val_turn=6;          //舵机归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flag_REC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REC=0;
                if(buff[0]=='O'&&buff[1]=='N')        //第一个字节为O,第二个字节为N,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buff[2]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up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前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ow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后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1(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ck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lef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左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2(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ft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righ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右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3(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ght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sto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4(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ru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ar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ar1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Bee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7(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x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st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

网友A:
感谢楼主 非常具有借鉴价值

网友B(2022-03-15):
可以给我一份原理图吗?

网友B:
楼主做的非常棒

网友B:
有没有原理图库

网友C:
感谢,这个给予我很大的帮助

网友D:
有没有封装库和元件库分享一下

网友E(2022-11-17):
蓝牙模块是用哪呀一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