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晶振是有源还是无源的?我查到的只有它的引脚信息

楼主(2022-01-05):
请问各位大神们,这个晶振是有源还是无源的,我查到的只有它的引脚信息,2脚和4脚接地,1脚和3脚不清楚怎么接的
晶振:ABM8G-25.000MHZ-18-D2Y-T
使用的芯片:KSZ8563RNX,芯片XI 和XO不知道具体怎么接晶振
谢谢各位了

晶振和芯片

晶振和芯片

芯片

芯片

网友A:
晶振都没电源供电,何来有源...,1 3脚并上配谐电容,直接接芯片就好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振都没电源供电,何来有源...,1 3脚并上配谐电容,直接接芯片就好...

有电源的,这个好像是个有源晶振。不清楚具体怎么接芯片引脚

网友B:
4脚的那个也是无原晶振,有缘是有接电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脚的那个也是无原晶振,有缘是有接电源的

请问这个晶振ABM8G-25.000MHZ-18-D2Y-T,是有源还是无源呢,我不太懂这个,谢谢

网友C:
无源晶振

网友D:
从电路看是无源的,只有1、3引脚在电路中有作用,2、4引脚为空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从电路看是无源的,只有1、3引脚在电路中有作用,2、4引脚为空脚

1脚和3脚与芯片的输入输出连接需要区分引脚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电源的,这个好像是个有源晶振。不清楚具体怎么接芯片引脚

你的晶振2 4脚接地,哪里有电源..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1脚和3脚与芯片的输入输出连接需要区分引脚吗

不需要区分,可以自由互换。

网友D:
1脚和3脚与芯片的输入输出连接需要区分引脚吗

无源晶振不分极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