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摸索写了一段单片机三通道轮询方式检测ADC的值,好像不正确,请大家指点

楼主(2022-01-05):
前两天发了求助帖,但没有什么找到这方面的例程 ,自己摸索写了一段三通道轮询方式检测ADC的值,好像不正确,请大家指点!单片机型号:STC8H3K32S2

#include "AD.h"

unsigned char ad_flag=1;
unsigned char ad_result=0;
int ad_show1=0;
int ad_show2=0;

unsigned char ADC_Conv(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
       // unsigned char ad_result=0;
  P1M1 = 0x07;   P1M0 = 0x00;   //设置 P1.0 P1.1 P1.2 为 ADC 输入口

        ADC_SetChannel(channel);   //1.选通道
        P_SW2|=0X80;
        ADCTIM=0X3F;    //设置ADC内部时序
        P_SW2&=0X7F;
        ADCCFG=0X0F;    //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/2/16
        ADC_CONTR = 0x80  | channel;            ADC_CONTR|=0X40; //启动AD转换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&0x20));  //查询ADC完成标志
        ADC_CONTR &=~0X20;        //清完成标志
        ad_result=(ADC_RES<<8)|ADC_RESL;               //读取ADC结果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ad_result;
}

void Timer0Init()
{
  TMOD &= 0XF0;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0X01;     //设置定时器16位不可重装载模式
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L0=0X18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=0;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0的中断开关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
void timer0_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0Cnt;
        timer0Cnt++;
        if(timer0Cnt>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timer0Cnt=0;
                ad_flag=1;
        }
  TR0=0;
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adc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d_0,ad_1,ad_2;
        unsigned char channel=0;
  Timer0Init();
        EA=1;
        if(ad_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ad_0=ADC_Conv(0);
                ad_1=ADC_Conv(1);
                ad_2=ADC_Conv(2);

                ad_show1 = ad_0- ad_1;         //压力传感器差分值
                ad_show2 = ad_2/4096*2.5;     //测量电池电压
        }
}
主函数再调用   adc();    ad_show1和ad_show2两个值。

网友A:
main呢?
while(1)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in呢?
while(1)呢?

这个是子程序,main在主程序里呢。

网友B:
这是ADC.C ,形参CH范围0~14。供主函数调用GetADCResult(x);。
#include <STC8G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ADCTIM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a8)
//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
#define ADC_POWER   0x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 power control dit (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)1000 0000
#define ADC_START   0x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 start control dit (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)0100 0000
#define ADC_FLAG    0x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 complete flag (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)    0010 0000
#define ADC_EPWMT   0x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 PWM  实时触发 ADC                     0001 0000

//InitADC 初始化ADC
void Init_ADC()
{        //ADC 控制器  电源  启动  完成  --   15通道模拟选择位
        //ADC_CONTR    B7    B6    B5   B4   B3   B2   B1   B0
        P_SW2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
        ADCTIM = 0x3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 ADC 内部时序
        P_SW2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
        ADCCFG = 0x2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ADC结果右对齐,速度为512系统时钟
        ADC_R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ADC_CONTR=ADC_POWER; //ADC 开启电源
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延时1ms
}

//        读取ADC结果
uint GetADCResult(uchar CH)
{
        ADC_CONTR=ADC_POWER|ADC_START|CH;//启动转换1100 1000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
        while (!(ADC_CONTR & ADC_FLAG));//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10 0000
        ADC_CONTR &=~ADC_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完成标志
        return ADC_RES<<8|ADC_RESL;                //返回十位ADC结果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ADC.C ,形参CH范围0~14。供主函数调用GetADCResult(x);。

这个不错,应该可以用!但这两句是什么意思?没看懂。#define ADCTIM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a8)    #define ADC_EPWMT   0x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 PWM  实时触发 ADC                     0001 0000    在我这个应用中应该没作用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