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这种限流分压电路如何计算

楼主(2022-01-05):
假设该光耦二极管最小导通电流为10mA,前方输入电压为24V,圆圈内三个电阻该如何计算或推荐一下原型电路

网友A:
R44上的电压被光耦里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钳位,约为1.2V,为减小功耗,R44可比图示的大一些,可取R44=2k,则流过R44的电流为1.2V/2000欧=0.6mA 。设计流过光耦里的红外发光二极管电流为12mA(>10mA),则:流过R42、R43的电流I=12+0.6=12.6mA,而在R42、R43的总电压降U=24-1.2=22.8V,所以:R42+R43的总电阻值R=U/I=22.8V/12.6mA=1810欧。故可取R42、R43的最大值可取为R42=R43=910欧,可依此试验即可。

网友B:
两个降压一个分流 搭个电路仿真一下不就明了

网友C:
(24-1.5)/12/2=938

网友C:
这个电阻只能够计算大概值,不可能计算出精确值,因为光耦的电流会导致光耦初级红外发射管正向压降的改变,而正向压降的改变会导致R44分流电流的改变,所以,只能求到一个概值而不是精确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阻只能够计算大概值,不可能计算出精确值,因为光耦的电流会导致光耦初级红外发射管正向压降的改变, ...

对的最后优化物料取个范围现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44上的电压被光耦里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钳位,约为1.2V,为减小功耗,R44可比图示的大一些,可取R44= ...

您好,很感谢您的回答,如果现在我们把外围电路都换成模型,这三个电阻的取值公式应该是什么啊,刚刚看了您的回答还是有点没看懂,您方便给我解答一下吗

网友C:
这个计算是假设光耦初级红外发射管正向压降是1.5V,流过光耦初级电流10ma计算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降压一个分流 搭个电路仿真一下不就明了

应该是两个限流一个降压吧

网友D:
R44是分流,抗干扰用的。

工业场合干扰特别强,输入端拉根线悬空,光耦的发光管就有可能意外被干扰信号点亮,加上R44就可以防止这种意外。输入悬空其实挺常见的,比如输入端接开关,开关处于断开状态,那么从开关到输入端的连线就是一个悬空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计算是假设光耦初级红外发射管正向压降是1.5V,流过光耦初级电流10ma计算出来的。

除以2是因为电阻放在了两级吗

网友E:
这个电路可以等效成750Ω与光耦二极管并联后再串联2k,假设光耦二极管的VF

网友E:
首先将电路等效成750Ω与二极管并联后串接2k电阻(自行画等效图),假设光耦二极管正向压降是1.5V,则2k电阻的压降等于24V-1.5V=22.5V,根据欧姆定律得出2k电阻流过的电流为22.5/2k=11.25mA,由于750Ω电阻与二极管并联状态,则750Ω电阻两端压降为二极管正向压降1.5V,根据欧姆定律得出750Ω电阻流过的电流为1.5/0.75=2mA,根据节点电流定律,可推出流过光耦二极管的电流为11.25mA-2mA=9.25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