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5打开Keil4所建的工程,注释乱码,怎么解决?

楼主:
在线等

网友A(2022-01-05):
已经解决啦

网友B:
也遇到过,采用的方法是:选菜单<Edit>-<Configuration>,显示“Configuration”对话框,在对话框的【Editor】标签中,选择“Ecording”项为“Chinease GB2312(simplifier)”即可。对话框如下图所示:

网友B:
个人觉得刚才的图片就是解决Keil5汉字显示乱码的最好办法。

网友B:
此法使用,全部成功。网上的许多汉字补丁软件不必要试,最好也不要用,用了不一定解决乱码、而且对Keil软件系统的可靠性可能产生不利。

网友C:
keil2没汉字又怎么解决?

网友D:
选菜单<Edit>-<Configuration>,显示“Configuration”对话框,在对话框的【Editor】标签中,选择“Ecording”项为“Chinease GB2312(simplifier)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