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与8寸TFT驱动求解

楼主(2022-01-05):
8寸tft显示屏 800X600 RGB接口50PIN,最近搞了一个这样的屏,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驱动,想着使用STM32F4系列,资料太少自己技术有限,对于此技术难题已经接线都不知道,还望各位大神多多指导指导。

液晶屏规格书LCDDATASHEET-LN80600T080IA4001 (1).pdf

网友A:
驱动TFTLCD有两种方法,如果选用的单片机内部集成了LCD驱动器则可以直接用,一般用RGB565较方便。如果单片机内部没有集成LCD驱动器,就需要外扩驱动芯片了,如RA8875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TFTLCD有两种方法,如果选用的单片机内部集成了LCD驱动器则可以直接用,一般用RGB565较方便。如果单片 ...

芯片我看了一下, 这个芯片最大支持的分辨率为800*480,单片机的话可以直接使用429驱动

网友B:
没用过4系的32,如果带LCD驱动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用,既然是迪文的屏,你可以咨询迪文的技术!这样容易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用过4系的32,如果带LCD驱动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用,既然是迪文的屏,你可以咨询迪文的技术!这样容易些!

就是不想使用迪文的T5L系列芯片,因为个人觉得设计比较繁琐的

网友C:
我在某一个宝看到一个尼奇的iic的触摸屏,cpld iic7寸的触摸屏,进行了优化,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,运行emwin应该不错的。

网友D:
STM32F4系列不带RGB接口直接驱动RGB类型的LCD, 可以用SSD1963来接到STM32F4系列FSMC接口上转换到RGB接口, 最大支持864*480*24bit分辨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在某一个宝看到一个尼奇的iic的触摸屏,cpld iic7寸的触摸屏,进行了优化,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,运行em ...

这里只能使用这个屏,比较换屏的话很多东西需要换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M32F4系列不带RGB接口直接驱动RGB类型的LCD, 可以用SSD1963来接到STM32F4系列FSMC接口上转换到RGB接口, ...

F4系列驱动不了已经换H7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