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一通电就执行第一个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进行两个模式切...换

楼主(2022-01-05):
#define key_S 20
#define key_L key_S*50
uchar fen;
uint  count;
bit a=0;
sbit key3 = P1^3;
sbit led0 = P1^0;
sbit led1 = P1^7;
sbit led2 = P1^6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//延时时间 = t*9+16 us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void Scan_key()
{
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if(count==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~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怎么使这代码一开机就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切换这两个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20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40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key_L+1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S && count<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fe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fen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rite_1621(8,0x01,4);led0=1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1:Write_1621(8,0x80,4);led0=0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Write_1621(8,0x40,4);led0=1;led1=0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Write_1621(8,0x20,4);led0=1;led1=1;led2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delay(110);
}void main( )
{
        Init_1621();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Port1Cfg(1,0);
        Port1Cfg(1,3);
        Port1Cfg(1,6);
        Port1Cfg(1,7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ding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Scan_key(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如果长按是控制4个LED同时开关
可试试以下代码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//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
#define key_S 1000 //宏定义短按(约20ms)
#define key_L key_S*100 //宏定义长按(约1s)

sbit key = P3 ^ 0;
sbit led0 = P1 ^ 0;
sbit led1 = P1 ^ 1;
sbit led2 = P1 ^ 2;

int buff;//<<<<<<<<<<<<<<<<<<<不要用 b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t) //延时函数
{
    while(t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tatic uint count = 0; //计数变量
        if(!ke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count < key_L)count++; //防止count溢出
        }
        else //按键抬起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count > key_S && count < key_L) //短按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buff == 4)
                    buff = 0; //count清0
                switch(buff)//<<<<<<<<<<<<<<<<<<<把Switch放进短按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led0 = 1;led1 = 1;led2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led0 = 0;led1 = 1;led2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led0 = 1;led1 = 0;led2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led0 = 1;led1 = 1;led2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count >= key_L) //长按//<<<<<<<<<<<<<<<<<<<长按判断放进松开里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1 & 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0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buff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delay_ms(1200)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B:
#define key_S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短按(约20ms)
#define key_L key_S*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(约1s)
你这个程序长短按宏定义的时间是以主循环周期确定的,不可以照抄。延时函数也不是随便写的,需要计算确定。给你改了,你试试。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
#define key_S 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短按(约20ms)
#define key_L key_S*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(约1s)

sbit key=P3^0;
//sbit led0=P1^0;
//sbit led1=P1^1;
//sbit led2=P1^2;
int b;
uint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变量
bit a=0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//延时时间 = t*9+16 us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这一部分想控制四个LED开与关,控制关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写。求解一下
                if(!ke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key_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~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)P1&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1|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count溢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key_L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S && count<key_L)             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|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&=~(0x01<<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++b%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清0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110);//1ms
        }
}

网友C:
理论上一个按键是可以控制多个灯的开关的,无非长按、短按、双击、三击、多击、长按与短按编码...
网上有现成的单、双、长三态代码可抄用,三击以上或长短结合的仅见思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#define key_S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短按(约20ms)
#define key_L key_S*100     ...

你好,我想问一下,遇到一个长按的问题,单片机一通电就执行第一个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进行两个模式切换,求解一下
#define key_S 20
#define key_L key_S*50
uchar fen;
uint  count;
bit a=0;
sbit key3 = P1^3;
sbit led0 = P1^0;
sbit led1 = P1^7;
sbit led2 = P1^6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//延时时间 = t*9+16 us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void Scan_key()
{
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if(count==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~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20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40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key_L+1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S && count<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fe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fen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rite_1621(8,0x01,4);led0=1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1:Write_1621(8,0x80,4);led0=0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Write_1621(8,0x40,4);led0=1;led1=0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Write_1621(8,0x20,4);led0=1;led1=1;led2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delay(110);
}
void main( )
{
        Init_1621();       //初始化HT1621
        Port1Cfg(1,0);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Port1Cfg(1,3);
        Port1Cfg(1,6);
        Port1Cfg(1,7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ding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Scan_key(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