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leae logic 16逻辑分析仪问题unable to find 'createanalyzer' in dll

楼主(2022-01-05):
各位好,我用的是Saleae logic 16逻辑分析仪
上位机软件用的:Saleae Logic 1.2 10版本,使用正常。
今天早上安装pulseview,结果这个软件用不了,现在的salease logic软件也用不了。

全部重新卸载,安装也还是用不了,插上分析仪无法自动连接。
提示:
unable to find 'createanalyzer' in dll
但是实际这些文件在这个目录下都有。

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识别到这个USB。但就是软件无法连接。

请教该如何处理?谢谢

楼主:
提示:unable to find "createAnaylzer" in dll

网友A:
你试试换个版本,我现在用的是1.2.18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试试换个版本,我现在用的是1.2.18了

谢谢回复。

我换1.2.18也不行。换回1.2 10也不行。
我看PULSEVIEW软件界面好看,心想换下试试,结果搞的我2个都用不了。吐血

网友B:
也许是你系统的问题,USB 驱动得反复切换。Win XP Win7/8 还行,Win10 就不好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许是你系统的问题,USB 驱动得反复切换。Win XP Win7/8 还行,Win10 就不好说了

谢谢回复。原来一直WIN10好好的,不该手贱去装另外一个软件。。。,好几百块不能用就太心痛了。。

楼主:
刚刚把软件升级到最高版本,可以了!!!!
谢谢各位回复,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