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内部ADC采样问题

楼主(2022-01-05):
单片机内部ADC,供电5V,AD通道输入50mV,30mV。
同样两块开发板,一块用IIC方式采样,能采到50mV,30mV电压;
另一块用UART方式采样,只能采到50mV,但是采到的AD值小于IIC方式采样,30mV电压采不到数据。
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既然是单片机内部 ADC,采样方式就只有中断方式和查询方式,
IIC方式和 UART 方式 是什么鬼?

网友B:
30MV或50MV不能直接送给单片机,需要放大的,不然就会被电源噪声淹灭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