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分频的理解错误进行纠正

楼主(2022-01-05):
看到网上一些理解分频的错误不在少数,
网上有人说2分频就是频率除2,4分频就是除4,8分频就是除8,对吗?

大家怎么看,??????

应该理解成次方的关系才对
比如4M晶振的CD4060的14分频,不是除14,而是除14个2
4000000÷2÷2÷2÷2÷2÷2÷2÷2÷2÷2÷2÷2÷2÷2=244HZ,才对

网友A:
对!没错!2分频就是/2,4分频就是/4,8分频就是/8;4060的14分频是描述错误,正确的描述是14级分频,也就是2的14次方分频!与14分频不是同一个概念!14分频就是/14,而不是14级分频的/16384

网友B:
一般来说,2分频就是频率除2,4分频就是除4,CD4060应该是二进制计数器,可以当分频器用。

网友C:
实际上,2分频就是除以2,4分频就是除以4,本质是计数器。
CD4060不是14分频,而是14级2进制计数器。就是2^14的关系。
比如4017是10进制计数器,最大分频就是除以10;
又比如4518是4位2进制计数器。
这下明白了吗?

网友D:
对于分频,你不理解, 可以看看 各厂商对于 51单片机的说明手册, 其中对于定时器 12 分频的说明,看看到底是除以12,还是除以2的12次方,既然所有单片机的生产商,做出来的手册,都是相同的解释,那么不管。站在文学角度应该怎么解释“分频”,

至少在单片机领域,大家对分频的共识就是除以这个数。
这个应该没有必要做更多的举证了。

网友E:
CD4060
CMOS 14-stage binary counter/divid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