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计数这个程序怎么写啊?求大佬教教我

楼主(2022-01-05):
1.数码管从0计数到10,时间间隔为一秒钟。到10蜂鸣器响50ms。然后倒计数到0,再重复上面循环。
2.用按键控制计数的开始和停止,按键不得误检和漏检。

网友A:
定时器,无非就是开通和关断定时器,在定时器里面计数,到10记得清零,然后计数到10触发一个标志位(打开另一个定时器,定时50ms响蜂鸣器即可)

网友B:
一句不会或不想写的上某宝,写程序调不通的可以在本坛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