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705模块(双路16位ADC)配套资料

楼主(2022-01-05):
出厂的AD7606模块缺省是8080 并行接口。
如果用SPI接口模式,需要修改 R1 R2电阻配置。

并口模式跳线:   R1 悬空(不贴),R2贴10K电阻
SPI接口模式跳线:R1 贴10K电阻, R2 悬空(不贴)

AD7606 的配置很简单,它没有内部寄存器。量程范围和过采样参数是通过外部IO控制的。
采样速率由MCU或DSP提供的脉冲频率控制。

AD7606 必须使用单5V供电。
AD7606 和MCU之间的通信接口电平由VIO引脚控制。也就是说 VIO必须接单片机的电源,可以是3.3V也可以是5V。

【模块引脚说明】
    OS2 OS1 OS2 : 的组合状态选择过采样模式。
        000表示无过采样,最大200Ksps采样速率。
        001表示2倍过采样,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2个样本求平均
        010表示4倍过采样,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4个样本求平均
        011表示8倍过采样,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8个样本求平均
        100表示16倍过采样,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16个样本求平均
        101表示32倍过采样,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32个样本求平均
        110表示64倍过采样,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64个样本求平均

        过采样倍率越高,ADC转换时间越长,可得到的最大采样频率就越低。

    CVA,CVB : 启动AD转换的控制信号。CVA决定1-4通道,CVB决定5-8通道。
        2个信号可以错开短暂的时间。一般情况可以将CVA,CVB并联在一起。

    RAGE : 量程范围选择。0表示正负5V, 1表示正负10V.
    RD : 读信号
    RST : 复位信号
    BUSY : 忙信号
    CS : 片选信号
    FRST : 第1个通道样本的指示信号
    VIO : 通信接口电平
    DB0-DB15 : 数据总线

【16位并行模式接线图】 --- AD7606也支持8位总线模式,请参见AD7606数据手册

AD7606模块             MCU侧
    GND       <-----    地
    +5V       <-----    5V电源
    RAGE      <-----    可接GPIO也可接固定电平
    OS2       <-----    可接GPIO也可接固定电平
    OS1       <-----    可接GPIO也可接固定电平
    OS0       <-----    可接GPIO也可接固定电平

    CVA       <-----    接GPIO(输出)用于启动AD转换 【推荐接具有PWM输出能力的引脚】
    CVB       <---|

    RD        <-----    8080总线读信号 NOE
    RST       <-----    GPIO输出  硬件复位AD606
    BUSY      ----->    GPIO输入  AD606正在转换指示。【推荐接具有外部中断能力的引脚】
    CS        <-----    8080总线片选 NCS

    VIO       <-----    单片机的电源

    DB0-DB15  ----->    8080数据总线(16位)

    FRST      可不接

【SPI接口模式接线图】

AD7606模块             MCU侧
    GND       <-----    地
    +5V       <-----    5V电源
    RAGE      <-----    任意输出GPIO,可接固定电平
    OS2       <-----    任意输出GPIO,可接固定电平
    OS1       <-----    任意输出GPIO,可接固定电平
    OS0       <-----    任意输出GPIO, 可接固定电平

    CVA       <-----    接GPIO(输出)用于启动AD转换 【推荐接具有PWM输出能力的引脚】
    CVB       <---|

    RD/SCLK   <-----    SPI总线时钟 SCK
    RST       <-----    任意输出GPIO, 用于硬件复位AD606
    BUSY      ----->    GPIO输入, AD606正在转换指示。【推荐接具有外部中断能力的引脚】
    CS        <-----    SPI总线片选 SCS

    VIO       <-----    单片机电源

    DB7(DOUTA) ----->   SPI总线数据线MISO
    DB15      ------    GND

    其他数据线: 可不接或接GND
    FRST      可不接

【软件定时采集的实现方案1】 --- 我们提供的 spi 的例子采用这种方案  见 bsp_spi_ad7606.c 文件

   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:

    定时器中断ISR:
    {
        中断入口;

        读取8个通道的采样结果保存到RAM;     ----> 读取的其实是上次的采集结果,对于连续采集来说,是没有关系的

        启动下次ADC采集;(翻转CVA和CVB)

        中断返回;
    }

    定时器的频率就是ADC采样频率。这种模式可以不连接 BUSY 口线。

【软件定时采集的实现方案2】 --- 我们提供的 8080接口例子采用这种方案   见 bsp_ad7606.c 文件

    配置CVA CVB 引脚为PWM输出模式,周期设置为需要的采样频率;  ---> 之后MCU将产生周期非常稳定的AD转换信号

    将BUSY口线设置为中断下降沿触发模式;

    外部中断ISR
    {
        中断入口;

        读取8个通道的采样结果保存到RAM;

        中断返回;
    }

【软件定时采集的实现方案1和方案2的差异】
(1)方案1 可以少用 BUSY口线, 但是其他中断服务程序或者主程序临时关闭全局中断时,可能导致ADC转换周期存在轻微抖动。

(2)方案2 可以确保采集时钟的稳定性,因为它是MCU硬件产生的。但是需要多接一根 BUSY口线。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bsp.h"
#include "bsp_spi_ad7606.h"
#include "bsp_timer.h"

FIFO_T        g_tAD;        /* 定义一个交换缓冲区,用于存储AD采集数据,并用于写入SD卡 */

void bsp_TIM4_Configuration(void)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InitAD7606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初始化AD7606 SPI口线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InitAD7606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SPI_InitTypeDef   SPI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AD_SPI_CS_GPIO, AD_SPI_MOSI_GPIO, AD_SPI_MISO_GPIO, AD_SPI_DETECT_GPIO
           and AD_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AD_CS_GPIO_CLK | AD_SPI_MISO_GPIO_CLK | AD_SPI_SCK_GPIO_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ENABLE);

        /* AD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AD_SPI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* Configure AD_SPI pins: SCK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SPI_SCK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(AD_SPI_SCK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onfigure AD_SPI pins: MIS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SPI_MISO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AD_SPI_MISO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CS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(AD_CS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AD_SPI Config */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      //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1Line_Rx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= SPI_Mode_Master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= SPI_DataSize_16b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High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2Edge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= SPI_NSS_Soft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8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= 7;
        SPI_Init(AD_SPI, &SP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SPI_Cmd(AD_SPI, ENABLE); /* AD_SPI enable */

        /* 配置其它的GPIO */

        /* 使能GPIO时钟 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AD_RESET_GPIO_CLK | AD_CONVST_GPIO_CLK | AD_OS0_GPIO_CLK
                | AD_OS1_GPIO_CLK | AD_OS2_GPIO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* 配置RESET GPI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RESET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(AD_RESE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配置CONVST GPI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CONVST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(AD_CONVST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配置OS0-2 GPI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OS0_PIN;
        GPIO_Init(AD_OS0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OS1_PIN;
        GPIO_Init(AD_OS1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_OS2_PIN;
        GPIO_Init(AD_OS2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设置过采样模式 */
        ad7606_SetOS(0);

        /* 设置GPIO的初始状态 */
        ad7606_Re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硬件复位复AD7606 */

        AD_CONVST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ONVST脚设置为高电平 */

        bsp_TIM4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/* 配置TIM2定时中断 */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Rese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硬件复位AD7606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Reset(void)
{
        /* AD7606是高电平复位,要求最小脉宽50ns */

        AD_RESET_LOW();

        AD_RESET_HIGH();
        AD_RESET_HIGH();
        AD_RESET_HIGH();
        AD_RESET_HIGH();

        AD_RESET_LOW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SetOS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设置过采样模式(数字滤波,硬件求平均值)
*        形    参:_ucMode : 0-6  0表示无过采样,1表示2倍,2表示4倍,3表示8倍,4表示16倍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表示32倍,6表示64倍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SetOS(uint8_t _ucMode)
{
        if (_ucMode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Mode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1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0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Mode ==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1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Mode == 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1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0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Mode == 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1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Mode == 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1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1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0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按0处理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_OS2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1_0();
                AD_OS0_0(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StartConv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启动AD7606的ADC转换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StartConv(void)
{
        /* 上升沿开始转换,低电平持续时间至少25ns  */
        AD_CONVST_LOW();
        AD_CONVST_LOW();
        AD_CONVST_LOW();        /* 连续执行2次,低电平约50ns */

        AD_CONVST_HIGH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TIM4_Configuratio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TIM4定时器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TIM4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TIM2 clock enable */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4, ENABLE);

        /*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[配置优先级组] */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0);

        /*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[允许TIM2全局中断]*/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TIM4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SET_TIM4_FREQ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设置TIM4定时器频率
*        形    参:_ulFreq : 采样频率,单位Hz,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SET_TIM4_FREQ(uint32_t _ulFreq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uint16_t usPrescaler;
        uint16_t usPeriod;

        TIM_DeInit(TIM4);        /* 复位TIM2定时器 */

        /* TIM2 configuration
                TIM2CLK = 36 MHz
        */
        if (_ulFreq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/* 采样频率为0,停止采样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Freq <= 100)   /* 采样频率小于100Hz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36000;                /* TM2CLK = 72 000 000/36000 = 20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2000 / _ulFreq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Freq <= 200000)        /* 采样频率 :100Hz - 200kHz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36 - 1;                /* TM2CLK = 36 000 000/36 = 2 000 0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2000000 / _ulFreq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采样频率大于 200kHz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usPeriod - 1;                 /* 计数周期 */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usPrescaler;        /* 分频系数 */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x0;                 /* */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//计数方向向上计数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4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lear TIM2 update pending flag[清除TIM2溢出中断标志] */
        TIM_ClearFlag(TIM4, TIM_FLAG_Update);

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 0);

        /* Enable TIM2 Update interrupt [TIM2溢出中断允许]*/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4, TIM_IT_Update, ENABLE);

        /* TIM2 enable counter [允许tim2计数]*/
    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ReadBytes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读取AD7606的采样结果
*        形    参: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16_t ad7606_ReadBytes(void)
{
  uint16_t usData = 0;

  /*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buffer is empty */
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AD_SPI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
  {
  }

  /* Send the byte */
  SPI_I2S_SendData(AD_SPI, 0xFFFF);

  /* Wait until a data is received */
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AD_SPI, SPI_I2S_FLAG_RXNE) == RESET)
  {
  }

  /* Get the received data */
  usData = SPI_I2S_ReceiveData(AD_SPI);

  /* Return the shifted data */
  return usData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IRQSrc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定时调用本函数,用于读取AD转换器数据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IRQSrc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uint16_t usReadValue;

        TIM_ClearFlag(TIM4, TIM_FLAG_Update);

        /* 读取数据
        示波器监测,CS低电平持续时间 35us
        */
        AD_CS_LOW()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CH_NUM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ReadValue = ad7606_ReadBytes();
                if (g_tAD.usWrite < FIFO_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D.usBuf[g_tAD.usWrite] = usRead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g_tAD.usWrit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AD_CS_HIGH();

        ad7606_StartConv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GetAdcFormFif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从FIFO中读取一个ADC值
*        形    参:_usReadAdc : 存放ADC结果的变量指针
*        返 回 值: 1 表示OK,0表示暂无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GetAdcFormFifo(uint16_t *_usReadAdc)
{
        uint16_t usWrite;

        DISABLE_INT();
        usWrite = g_tAD.usWrite;
        ENABLE_INT();

        if (usWrite != g_tAD.usRea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_usReadAdc = g_tAD.usBuf[g_tAD.usRead];

                DISABLE_INT();
                if (++g_tAD.usRead >= FIFO_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D.usRead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NABLE_INT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StartRecord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开始采集
*        形    参:_ulFreq : 采样频率, 单位 HZ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StartRecord(uint32_t _ulFreq)
{
        //ad7606_Reset();        /* 复位硬件 */

        ad7606_StartConv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启动采样,避免第1组数据全0的问题 */

        g_tAD.usRea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必须在开启TIM2之前清0 */
        g_tAD.usWrite = 0;

        bsp_TIM4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TIM2定时中断 */

        bsp_SET_TIM4_FREQ(_ulFreq);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采样频率, 并使能TIM2定时采样中断 */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StopRecord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停止采集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StopRecord(void)
{
        /* TIM2 enable counter [允许tim2计数]*/
        TIM_Cmd(TIM4, DISABLE);
}

void TIM4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ad7606_IRQSrc();
}

网友A:
到底是7705还是7606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