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串口助手更改一些参数?

楼主(2022-01-05):
请教各位大佬,我想通过串口助手改变一些参数,该怎么做?谢谢回复

1

1

网友A:
先把串口调通,数组加个变量,串口接收一次变量加1

网友B:
定个类似MODBUS/RTU的协议,串口空闲3.5字节,来的第一个数据是数据帧头,然后串口助手发4字节内容,填充到IP_Addr里面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