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 IO口模拟串口、PWM、IIC功能和芯片本身硬件自带的串口、PWM、IIC有哪些异同?

楼主(2022-01-05):
(图片)

网友A:
一个是纯硬件执行,一个是用软件模拟硬件的时序,以串口为例,当你发送一个字节0X55时,硬件指行时,你只要把他写进发送寄存器,TX端就会以此出现  0 1 0 1 0 1 0 1 0 之后就是高电平了,而用软件模拟时,你就要控制一位的时间 先发个 TX=0 延时一个位时间  TX=1 延时一个位时间 TX=0 。。。完全模拟上边的时序,一位的时间在你判断是发1 还是0 包括八位发完了的判断,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都要考虑进去。如果有定时器你也可以把位时间交个定时器中断去做,但要考虑定时器的赋值,中断的执行时间,和中断的返回都是在一位的时间范围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纯硬件执行,一个是用软件模拟硬件的时序,以串口为例,当你发送一个字节0X55时,硬件指行时,你只要 ...

那模拟串口容易丢包  出错

网友B:
从效果上来讲两者都差不多。但在操作上来说的话,硬件只需调用函数就行了,但模拟的话要调很多的时序之类的,而且硬件的要比软件模拟更稳定一些,因此,在做大型项目时我还是推荐使用硬件。

网友C:
事实上,模拟的比硬件的自主性更高,稳定性更好,如果你模拟的容易丢包,只能说你的模拟代码没有写好。

硬件最大的优势是,不占用MCU的时钟资源,速度更快,缺点是自由度过低。

楼主(2023-12-12):
引用 网友C:
事实上,模拟的比硬件的自主性更高,稳定性更好,如果你模拟的容易丢包,只能说你的模拟代码没有写好。

...

你好  你所说的自由度是啥意思 比如呢

网友D:
模拟串口接收数据不及时,而且容易丢失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