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倒计时程序,数码管闪烁太快,该怎么解决啊?

楼主(2022-01-05):
数码管在设置时狂闪,该怎样解决啊,或者说调慢点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duan P1
#define wei  P3
sbit key1 = P2^3;
sbit key2 = P2^4;
sbit key3 = P2^5;
sbit key4 = P2^6;
sbit key5 = P2^7;
sbit out  = P2^2;
sbit di   = P2^0;

bit flag=0,flag1=0,shan=0;
uchar knum,shan_cont,i;
uchar shi=0,fen=0,miao=0;
uint cont,cont1,cont2;
uchar code 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

uchar code weima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
uchar LedBuff[]={0,0,0,0,0,0,0,0};
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 |= 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dis()
{
        LedBuff[0] = duanma[miao%10];
        LedBuff[1] = duanma[miao/10];
        LedBuff[2] = 0x40;
        LedBuff[3] = duanma[fen%10];
        LedBuff[4] = duanma[fen/10];
        LedBuff[5] = 0x40;
        LedBuff[6] = duanma[shi%10];
        LedBuff[7] = duanma[shi/10];
}

void keysan()
{
        static bit  kf1=0,kf2=0,kf3=0;
        static uint i=0,j=0,k=0,l=0,m=0        if(knum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4 =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kf2=0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kf2 == 0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++m;
                if( (m>20) && ((miao != 0) || (fen != 0) || (shi != 0)) 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kf2=1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!flag;
                out  = !ou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out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1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kf1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kf1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++i;
                if(i>1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kf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k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4) k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if(j >= 300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 miao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 miao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
        }
///////
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{
        k++;
        if(k >= 3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 miao = 59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 fen=59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55) shi=23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k=100;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if(k>500 && k<3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 miao = 59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 fen=59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55) shi=23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}
//////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out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san();
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if(shi==0 && fen==0 && miao==0 && flag == 1 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flag1=1;
   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
//////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nt == 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55)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0)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0 && shi==0)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////////
        if(flag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nt1++;
            if(cont1==50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1=0;
                di=!di;
                cont2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nt2=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/////////
        if(knum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han_cont++;
            if(shan_cont==10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an_cont=0;
                shan = !sha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>=8) i=0;
        duan = 0x00;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 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0]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wei = weima[0]; duan = LedBuff[0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0]; duan = LedBuff[0];}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1];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1]; duan = LedBuff[1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1]; duan = LedBuff[1];}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2:  wei = weima[2]; duan = LedBuff[2];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3];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3]; duan = LedBuff[3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3]; duan = LedBuff[3];}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4];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4]; duan = LedBuff[4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4]; duan = LedBuff[4];}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5:  wei = weima[5]; duan = LedBuff[5];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6];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6]; duan = LedBuff[6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6]; duan = LedBuff[6];}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7];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7]; duan = LedBuff[7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7]; duan = LedBuff[7];}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
        }
}

网友A:
uint shan_cont;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
///////////
    if(knum != 0)
    {
        shan_cont++;
        if(shan_cont == 10000)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
        {
            shan_cont = 0;
            shan = !shan;
        }
    }

楼主:
修改之后还是一样的呀,是不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啊?孩子蒙了求指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修改之后还是一样的呀,是不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啊?孩子蒙了求指教

以为你是说闪的太快
上Proteus一看
原来是乱闪
if(key2==0)的else里缺了短按判断if(j>500 && j<3000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为你是说闪的太快
上Proteus一看
原来是乱闪

建议以采纳,谢谢大佬

网友B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duan P1
#define wei  P3
sbit key1 = P2^3;
sbit key2 = P2^4;
sbit key3 = P2^5;
sbit key4 = P2^6;
sbit key5 = P2^7;
sbit out  = P2^2;
//sbit di   = P2^0;

bit count_down=0;//倒计时标志
bit flag=0;//启动标志
char shi=12,fen=0,sec=0;
uchar KeySec=0;//键值
uint cont,cont1;
uchar code 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code weima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uchar LedBuff[8];
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 |= 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dis()
{
        if(KeySec==3)LedBuff[0] = duanma[sec%10]|0x80;//加提示点
        else LedBuff[0] = duanma[sec%10];
        LedBuff[1] = duanma[sec/10];
        if(KeySec==2)LedBuff[3] = duanma[fen%10]|0x80;//加提示点
        else LedBuff[3] = duanma[fen%10];
        LedBuff[4] = duanma[fen/10];
        if(KeySec==1)LedBuff[6] = duanma[shi%10]|0x80;//加提示点
        else LedBuff[6] = duanma[shi%10];
        LedBuff[7] = duanma[shi/10];
}

void keysan()
{
        static bit  sign=0;
        static uint count=0;
        if(!key1||!key2||!key3||!key4||!key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count>=250 && sign==0)  //消抖与锁定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//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KeySec>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//停止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2 && KeySec>0)//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Se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shi++;if(shi>23)shi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fen++;if(fen>59)fen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sec++;if(sec>59)se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3 && KeySec>0)//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Se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shi--;if(shi<0)shi=23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fen--;if(fen<0)fen=59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sec--;if(sec<0)sec=59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4 && KeySec==0)//正/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down=~count_dow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5)//启动/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~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ign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out = 1;
        LedBuff[2] = 0x40;
        LedBuff[5] = 0x4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if(shi==0 && fen==0 && sec==0 && KeySec==0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nt >= 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down)//正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sec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fen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shi>=24)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sec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fen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shi<0)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uan=0x00;//段消隐
        wei=0x01<<cont1;//位码
        duan=LedBuff[cont1];//段码
        cont1=++cont1%8;//循环计数
}

楼主:
谢谢大佬,刚好用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为你是说闪的太快
上Proteus一看
原来是乱闪

大佬我现在秒表数码管显示正常了,但分钟和小时那里又乱闪了,是我后面的短按判断错了吗?求指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我现在秒表数码管显示正常了,但分钟和小时那里又乱闪了,是我后面的短按判断错了吗?求指点

你是怎么改的?
上代码啊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怎么改的?
上代码啊~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duan P1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#define wei  P3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sbit key1 = P2^3;   //设置
sbit key2 = P2^4;   //加
sbit key3 = P2^5;   //减
sbit key4 = P2^6;   //启动
sbit key5 = P2^7;   //手动
sbit out  = P2^2;   //输出控制 ,低电平有效
sbit di   = P2^0;   //蜂鸣器

void Delay100m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5;
        j = 52;
        k = 195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k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bit flag=0,flag1=0,shan=0;
uchar knum,shan_cont,i;
uchar shi=0,fen=0,miao=0;  //时分秒
uint cont,cont1,cont2;
uchar code 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//共阴段码表
                   //  0          1         2          3           5        6         7          8          9
uchar code weima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           //位码        加反相器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1   2    3    4   5     6    7    8
uchar LedBuff[]={0,0,0,0,0,0,0,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缓冲区
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{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(M1M0为01)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   //1ms初值 @12MHz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
void dis()          //显示函数
{
        LedBuff[0] = duanma[miao%10];
        LedBuff[1] = duanma[miao/10];
        LedBuff[2] = 0x40;
        LedBuff[3] = duanma[fen%10];
        LedBuff[4] = duanma[fen/10];
        LedBuff[5] = 0x40;
        LedBuff[6] = duanma[shi%10];
        LedBuff[7] = duanma[shi/10];
}

void keysan()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函数
{
        static bit  kf1=0,kf2=0,kf3=0;   //自锁标志,这里一定要加static(或者用全局变量),否则按键不灵
        static uint i=0,j=0,k=0,l=0,m=0; //消抖延时变量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启动/暂停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knum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要时分秒都不等于0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4 == 1)           //启动 暂停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计时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kf2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自锁标志清零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kf2 == 0 ) //有按键按下,且是第一次被按下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m;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 (m>20) && ((miao != 0) || (fen != 0) || (shi != 0)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分秒都为0时,不能启动输出,只要其中之一不为0,就能启动输出
                m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计时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kf2=1;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flag = !flag;  //启动、暂停计时标志
                out  = !out;   //LED状态取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启动/暂停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out==1)            //加这句,只有在输出关闭的时候,才能设置计时时间,在倒计时的过程中是不能设置的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1==1)   //设置   //IO是高电平,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,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=0;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计时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kf1=0;         //按键自锁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kf1 == 0)  //有按键按下,且是第一次被按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++i;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i>1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计时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kf1=1;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knum++;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时分秒--->123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4) knum = 0;  //按第四次关闭设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加1按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key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1按键        快速加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if(j >= 3000)           //长按,数码管扫描放中断里面,这里的值就要取得大才行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没用delay延时,CPU跑的很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 miao = 0;        //超过60s变成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 fen=0;                //超过60变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 shi=0;                //超过24变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00;           //这里j的值可以设置连加的快慢,j的值越大就越快
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初值越大,加到3000的时间就越短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慢速加数
        {
if(j>500 && j<3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 miao = 0;        //超过60s变成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 fen=0;                //超过60变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 shi=0;                //超过24变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减1按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      //减1按键        快速减数
        {
        k++;
        if(k >= 3000)           //长按,数码管扫描放中断里面,这里的值就要取得大才行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没用delay延时,CPU跑的很快
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ao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钟减1
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 miao = 59; //小于0就等于59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e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减1
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 fen=59;         //小于0就等于59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55) shi=23; //小于0就等于23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k=1000;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if(j>500 && j<3000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nu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ao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钟减1
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 miao = 59; //小于0就等于59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e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减1
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 fen=59;         //小于0就等于59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num==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55) shi=23; //小于0就等于23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=0;        //消抖变量清零,为下次按键做准备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out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san();        //按键扫描函数
            dis(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函数
            if(shi==0 && fen==0 && miao==0 && flag == 1 )  //倒计时时间到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0;   //停止计时
                flag1=1;  //启动蜂鸣器标志置1
                out=1;    //关闭输出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          //1毫秒初值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1s计时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nt == 1000)                   //1s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数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小于0,就是59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数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小于0,就是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55) shi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小于0,就是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0) fen=59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小于0,就是25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0 && shi==0) fen=0;//时钟分钟都为0,就是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蜂鸣器控制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flag1)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时间到,启动蜂鸣器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nt1++;
            if(cont1==500) //500ms蜂鸣器响一次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1=0;
                di=!di;
                cont2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nt2==20)//500*20=10000ms=10s,蜂鸣器响10s后停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启动/暂停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knum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han_cont++;
            if(shan_cont==100)  //设置时,100ms闪烁时间 可根据实际效果调整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an_cont=0;
                shan = !sha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扫描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挨个显示
        if(i>=8) i=0;          //清0
        duan = 0x00;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 //如果设置键第一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 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0];}  //设置秒位闪烁
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wei = weima[0]; duan = LedBuff[0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0]; duan = LedBuff[0];}        break;        //否则正常显示
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        //如果设置键第一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1];}   //设置秒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1]; duan = LedBuff[1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1]; duan = LedBuff[1];}  break;        //否则正常显示

            case 2:  wei = weima[2]; duan = LedBuff[2];        break;        //显示-
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 //如果设置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3];}   //设置分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3]; duan = LedBuff[3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3]; duan = LedBuff[3];}    break;//否则正常显示

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2) //如果设置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4];}  //设置分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4]; duan = LedBuff[4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4]; duan = LedBuff[4];}        break;        //否则正常显示
            case 5:  wei = weima[5]; duan = LedBuff[5];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-
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 //如果设置键第三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6];} //设置时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6]; duan = LedBuff[6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6]; duan = LedBuff[6];}        break;//否则正常显示
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 //如果设置键第三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1){wei = 0x00; duan = LedBuff[7];}    //设置时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7]; duan = LedBuff[7]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wei = weima[7]; duan = LedBuff[7];}        break;//否则正常显示
 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
        }
}
感谢大佬回信,我听你的建议加了在if(key2==0)的else里加了短按判断if(j>500 && j<3000),秒表问题解决,但我时分显示也有这个问题,我改了几次发现不行不知道怎么改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佬我现在秒表数码管显示正常了,但分钟和小时那里又乱闪了,是我后面的短按判断错了吗?求指点

数码管闪烁提示的实际视觉效果不如闪点好。给你改成数码管闪烁提示供参考 测试程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if(key2==0)的else里缺了一对{}

这里应该是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(key2==0)的else里缺了一对{}

问题已解决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码管闪烁提示的实际视觉效果不如闪点好。给你改成数码管闪烁提示供参考

问题已解决,感谢您的宝贵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