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感器输出电压是±10V左右,stm32自带的AD可以用吗?不行的话有没有合适的AD芯片?

楼主(2022-01-05):
如果传感器它输出的电压是±10V左右,stm32自带的AD可以用吗,不行的话有没有合适的AD芯片推荐呢

网友A:
你把传感器输出负端作为输入地,±10V就变成0到20v,经过电阻分压就可用stm32自带的AD来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传感器输出负端作为输入地,±10V就变成0到20v,经过电阻分压就可用stm32自带的AD来处理。

好的谢谢

网友B:
分压加保护电路防止输入端超过STM32的电源电压范围,STM32的AD输入端全都没有FT——5V忍耐能力,超电压一定会坏。再一点就是如果要求采样率高,分压以后要加电压跟随器,STM32 ADC在高采样率下面输入阻抗很低的,不缓冲一下会变化很大的,导致误差极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分压加保护电路防止输入端超过STM32的电源电压范围,STM32的AD输入端全都没有FT——5V忍耐能力,超电压一定 ...

请问是不是最好选择一款外设的ADC是吗,那怎么看它是否兼容不兼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