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t12 请问芯片io是什么 怎么修改?

楼主(2022-01-05):
我最近想做个t12 找好了板子 固件 听说还得修改io 但是我不懂啊。。。

网友A:
在论坛里搜索T12的相关资料,多学习。遇到了问题在找资料,慢慢就会了。
你说的修改IO是什么IO你都没说,没法帮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论坛里搜索T12的相关资料,多学习。遇到了问题在找资料,慢慢就会了。
你说的修改IO是什么IO你都没说, ...

就比如怎么确定这个固件能给这个主控刷进去 刷不进去需要修改哪里之类的

网友B:
如果是HEX文件,放弃吧。如果是C文件,把程序贴出来。

楼主:
hex 不行是吗 要是c文件怎么打开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HEX文件,放弃吧。如果是C文件,把程序贴出来。

就比如论坛里的那两个t12的程序 同样用的一个王志浩的固件  但是两个主控不同 如何修改成自己想刷的主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HEX文件,放弃吧。如果是C文件,把程序贴出来。

一个是STC15F2K60S2 一个是SKDIP28 怎么修改成自己需要的版本 我有其他的板子是不是也可以烧录进去啊

网友C:
你这个问题不是很详细啊

网友D:
如果板子和固件是完全匹配的应该不用修改,IO就是单片机的引脚

网友A:
如果有HEX文件最好是用配套的单片机。不同的单片机刷是能刷进去的,但是IO口不同,刷也没用。听说C文件你都不会打开,需要学的还很多啊。

网友E:
GPIO都不懂那就没救了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