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新手写读秒程序出错,有大佬给看看么?

楼主(2022-01-05):
#include <REGX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shu P0
unsigned char code a[]={0x3f,0x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7,0x7f,0x6f};

uchar j,k;
void delay(uchar i)
{
  for(j=i;j>0;j--)
    for(k=125;k>0;k--);
}
void xian(uchar shi,uchar ge)
{
        P2=0xE7;
        shu=a[shi]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shu=0x00;
        P2=0xe3;
        shu=a[ge];
        delay(5);
}

uchar i=0,shi1=0,ge1=0,ji=0;
void main()
{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i<6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shi1=i/10;
                ge1=i%1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ji<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n(shi1,ge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这个程序写的总是卡在01就不进行了。不知道哪里错了有大佬看看吗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while(ji<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n(shi1,ge1);
                }
是不是这段出毛病了,我刚刚把这个循环去掉只保留
xian(shi1,ge1);
是能运行的不过太快了

网友A:
ji没有清零
在29/30行之间
插一句 ji=0;

网友B:
函数命名的时候,为了增强可读性最好用英文吧,注意一下这个习惯

网友C:
while(ji<50)
这句是要显示50次后再显示下一个,去掉后只显一次了;
delay(5);
去掉后太快了就调这个,以前是5*50=250你感觉卡死,现在感觉快就调到10或适合的数。

建议先画框图再写程序

网友D:
ji没有声明,也许是笔误。

网友E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shu P0
unsigned char code a[]={0x3f,0x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7,0x7f,0x6f};
uchar i,j;
bit k=0;

void xian(uchar t)
{
        shu=0x00;
        if(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fe;
                shu=a[t/10];
                k=~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fd;
                shu=a[t%10];
                k=~k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0xEC;
        TL0 = 0x78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xE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x7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i>=2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++j%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n(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i没有清零
在29/30行之间
插一句 ji=0;

写写带=大佬,就是这个问题。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ji没有声明,也许是笔误。

声明了的,刚学写的不规范,用3楼的方法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shu P0

我已经学到定时器了,大佬的代码基本看得懂,
大佬这个显示代码写法第一次见,学习了。
        if(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fe;
                shu=a[t/10];
                k=~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fd;
                shu=a[t%10];
                k=~k;
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函数命名的时候,为了增强可读性最好用英文吧,注意一下这个习惯

嗯嗯,我英文不好。尽量

楼主:
程序框图是高中学的那个么,我试试看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