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LCD12864实物方块大,应该怎么改电路 ?

楼主(2022-01-05):
字符库版本,串口接法,具体接法如下:
除了p口没接,其他都接了
rst我是直接接vcc的
是要在哪里接AK处接电阻吗?
希望能提供具体的连线图

网友A:
应该是对比度不对  试试 12864的 2 3引脚按此图接上可调电位器 然后慢慢调节 知道现实清晰为止

网友B:
借用了一位老师的资料。

网友B:
就是第3脚要接背景对比度调节。

网友C:
检查供电电源和液晶的3脚的对比度调节

网友D:
“方块大”?什么意思?

网友E:
错了,电位器接VEE,不要接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