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24c02只能保存3个数据,怎么才能保存更多数据?

楼主(2022-01-05):
24c02的掉电行走问题
我的24c02程序,一个24c02只能保存3个数据
怎么才能保存更多数据,希望提供程序

网友A:
这个问题要怎么理解?看不懂

网友B:
一个数据多少字节?02应该是2k的,不超出2k大小,保存多少,就按字节写

楼主:
我参考的是这个程序
但是读写只能成功3个数据
只要读写超过3个数据就会有一个随机数据保存失败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 sda3=P3^1;
sbit  scl3=P3^0;

void delay()
{ ;;;}

void start3()
{  sda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da3=0;
   delay();
}

void stop3()
{  sda3=0;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da3=1;
   delay();
}

void response3()
{  uchar i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if((sda3==1)&&i<250) i++;
   scl3=0;
   delay();
}

void  noack3()
{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0;
   delay();
   sda3=0;
   delay();
}
void init4()
{  sda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}
void write_byte3(uchar date)
{  uchar i,temp1;
   temp1=date;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  temp1=temp1<<1;
      scl3=0;
      delay();
      sda3=CY;
      delay();
      scl3=1;
      delay();
scl3=0;
delay();
   }
   scl3=0;
   delay();
sda3=1;
delay();
}
uchar read_byte3()
{  uchar i,k;
   scl3=0;
   delay();
   sda3=1;
   delay();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  scl3=1;
      delay();
      k=(k<<1)|sda3;
      scl3=0;
      delay();
   }
   return k;
}
void delay3(uchar x)
{  uchar a,b;
   for(a=x;a>0;a--)
   for(b=200;b>0;b--);
}

void write_add3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
{  start3();
   write_byte3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//é豸μØÖ·
   response3();
   write_byte3(address);
   response3();
   write_byte3(date);
   response3();
   stop3();
}

uchar read_add3(uchar address)
{  uchar date;
   start3();
   write_byte3(0xa0);
   response3();
   write_byte3(address);
   response3();
   start3();
   write_byte3(0xa1);
   response3();
   date=read_byte3();
   noack3();
   stop3();
   return date;
}
void main()
{  uchar kk;
   init4();

   kk=0;

   write_add3(kk,0x55);

   delay3(100);

    P1=read_add3(kk);

    while(1);

}

楼主:
这是接线法

楼主:
我希望得到一个24c02的读写程序,可以读写6个数据即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希望得到一个24c02的读写程序,可以读写6个数据即可

不如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吧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 sda3=P3^1;
sbit  scl3=P3^0;

void delay()        //
{ ;;;}

void start3()        //
{  sda3=1;
   delay();         //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da3=0;
   delay();
}

void stop3()         //
{  sda3=0;             //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da3=1;
   delay();
}

void response3()
{  uchar i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if((sda3==1)&&i<250) i++;        //
   scl3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delay();
}

void  noack3()
{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0;
   delay();
   sda3=0;
   delay();
}
void init4(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{  sda3=1;
   delay();
   scl3=1;
   delay();
}
void write_byte3(uchar date)     //D′ò»¸ö×Ö½ú
{  uchar i,temp1;
   temp1=date;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  temp1=temp1<<1;
      scl3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delay();
      sda3=CY;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delay();
      scl3=1;
      delay();
scl3=0;
delay();
   }
   scl3=0;
   delay();
sda3=1;
delay();
}
uchar read_byte3()
{  uchar i,k;
   scl3=0;
   delay();
   sda3=1;
   delay();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  scl3=1;
      delay();
      k=(k<<1)|sda3;
      scl3=0;
      delay();
   }
   return k;
}
void delay3(uchar x)
{  uchar a,b;
   for(a=x;a>0;a--)
   for(b=200;b>0;b--);
}

void write_add3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
{  start3();
   write_byte3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response3();
   write_byte3(address);
   response3();
   write_byte3(date);
   response3();
   stop3();
}

uchar read_add3(uchar address)
{  uchar date;
   start3();
   write_byte3(0xa0);
   response3();
   write_byte3(address);
   response3();
   start3();
   write_byte3(0xa1);                //
   response3();
   date=read_byte3();
   noack3();
   stop3();
   return date;
}
void main()
{  uchar kk;
   init4();

   kk=0;

   write_add3(kk,0x55);               //写

   delay3(100);

    P1=read_add3(kk);                  //读

    while(1);

}

楼主:
这个是我参考的程序,只能读写3个数据

网友D:
你怎么测试只能保存3个数据?

网友E:
SDA, SCL  需要47K电阻上拉到VCC

你既然能读写3个,代码我就不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怎么测试只能保存3个数据?

我用protues仿真只能读写3个,实物情况也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