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OLED怎么做动态显示?

楼主(2022-01-06):
刚开始学习Oled,用着是静态显示的。刷视频看到有大神居然能用来播放视频,这视频传递的数据是怎样的。也相当静态显示的数组吗?

网友A:
所谓的动态,就是在相对小的单位时间里不断刷屏。
要做到这器件要支持,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写个满屏,这个时间要能达成视觉暂留。
比如手机屏的所谓xxHZ刷新率,就是指一秒内全彩满屏能写xx次,至于播放的视频每秒写屏多少次要看祯率。

网友B:
建立一个显示数据缓存区,也就是显存,将你要显示的数据更新到显存,然后将显存刷新到屏幕

网友C:
快速刷新界面啊,就像以前的电影一样,一帧一帧的放。对单片机要求很高的

网友D:
播放的视频提前处理好的,图片取模所有帧,再不停地刷,全损画质的动画片 16 帧/秒 够用了
软件模拟 I2C 的 OLED 测试过可以 20 帧/秒 以上,理论能到 40 没试过

网友E:
这是我最近玩esp32写的tft(动态也就一个短视频或者GIF一帧一帧显示,连起来就是动图了)
其实我们所看的视频也都是一帧一帧连起来的
希望对楼主有帮助
void Imge_display(unsigned char debug)
{
    tft.setSwapBytes(true); //使图片颜色由RGB->BGR ps:必须
    if (debug == Debug_ok)
    {

    }
    else if (debug == Debug_no)
    {
        tft.pushImage(0, 0, 128, 160, Hutao[imge_num]);
        //delay(50);
        imge_num += 1;
        if (imge_num > 1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mge_num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}
}

网友F:
不停的刷新,网上找下32*64的点阵时钟代码看看,这个东西自己做个就明白了

网友G:
还是有刷新的  对单片机要求高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