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LCD240160屏驱动不能正常显示,程序看着挺完整的

楼主(2022-01-06):
这个摘自网上的程序怎么不能显示?走过路过的请指点一二。谢谢!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摘自网上verysouece 的240160.c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ring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  8bit, 0 ~           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// 16bit, 0 ~        65,535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// 32bit, 0 ~ 4,294,967,295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char code logo[]={
/*--  调入了一幅图像:D:120picLM240160R-logo.bmp  --*/
/*--  宽度x高度=240x160  --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8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8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delayms routine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ms(uint m)        // 12MHz Xtal, close to ms value
{
    uint j;
    uint i;

    for(i=0; i<m; i++)
        for(j=0; j<109; j++)
            _nop_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间接控制方式驱动子程序
#define LCDBUS    P0      //20220106   P1
sbit _WR     = P2^4;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P3^7;
sbit _RD     = P2^3;          //           P3^2;
sbit _CS     = P2^2;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P3^4;
sbit  RS     = P2^6;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P3^6;         A0
sbit _RST     = P2^5;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P3^5;
//sbit BUSY    = P3^0;
//--------指令代码传送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dCmd(uchar Command)
{
    _CS = 0;                // 选通模块
     RS = 1;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寄存器通道
     LCDBUS = Command;      // 寄存器代码或数据送数据端口
    _WR = 0;                // 写信号有效
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_nop_() 20220106
    _WR = 1;                // 写信号无效
    _CS = 1;                // 模块封锁
     //RS = 0;                // 寄存器通道 off
}
//--------数据传送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dData(uchar DData)
{
    _CS = 0;                // 选通模块
     RS = 0;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DDRAM通道
     LCDBUS = DData;        // 显示数据送数据端口
    _WR = 0;                // 写信号有效
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_nop_() 20220106
    _WR = 1;                // 写信号无效
    _CS = 1;                // 封锁模块
     RS = 1;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DDRAM通道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功能子程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初始化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initLCDM()
{
//初始化设置
SdCmd(0x00);SdData(0x04);//设置电源为正常模式,软复位无效,写入图形模式,开显示,关闪烁与反显;
SdCmd(0x0f);SdData(0x00);//设置中断使能状态
SdCmd(0x10);SdData(0x00);//设置文本处理方式 光标开,闪烁,跟随字符变化
SdCmd(0x11);SdData(0xe0);//设置光标为块状形式
// SdCmd(0x12);SdData(0x31);//设置RAM(显示)工作模式,两个显示区域逻辑或合成显示
//模块显示窗口分辨率设置
SdCmd(0x01);SdData(0x68);//设置BUSY信号高有效;0
SdCmd(0x03);SdData(0x00);
SdCmd(0x21);SdData(0x1d);//显示窗口右边界位置, 水平最大字符数,取值为 240
SdCmd(0x31);SdData(0x9f);//显示窗口下边界位置(垂直最大行,取值为160)
//模块工作显示窗口设置
SdCmd(0x40);SdData(0x00);//工作窗口左边界位置(第一字符,取值为1)
SdCmd(0x20);SdData(0x1d);//工作窗口右边界位置(水平最大字符数,取值为240)
SdCmd(0x50);SdData(0x00);//工作窗口上边界位置(第一行,取值为1)
SdCmd(0x30);SdData(0x9f);//工作窗口下边界位置(垂直最大行,取值为160)
//光标设置
SdCmd(0x60);SdData(0x00);//设置光标位置X坐标,使用初始值
SdCmd(0x70);SdData(0x00);//设置光标位置Y坐标,使用初始值
SdCmd(0x80);SdData(0x33);//设置闪烁时间
SdCmd(0x90);SdData(0xff);//设置数据移位时钟参数  fr=74.63hz  6Mhz
SdCmd(0xf0);SdData(0x80);//设置字库,选择GB汉字库和ASCII块0字符库
SdCmd(0xf1);SdData(0x00);//设置字符原大尺寸
}
//--------清显示RAM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ClearRAM()
{
  SdCmd(0x12);SdData(0x33);// 同时写入2个显示RAM区域
  SdCmd(0x40);SdData(0x00);//工作窗口左边界位置(第一字符,取值为1)
  SdCmd(0x20);SdData(0x1d);//工作窗口右边界位置(水平最大字符数,取值为240)
  SdCmd(0x50);SdData(0x00);//工作窗口上边界位置(第一行,取值为1)
  SdCmd(0x30);SdData(0x9f);//工作窗口下边界位置(垂直最大行,取值为160)
  SdCmd(0xe0);SdData(0x00);// 设置填充数据为00H
  SdCmd(0xf0);SdData(0x08);// 选择填充功能,D3=1
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// 延迟时间,保证写入时间充分
}
//--------图画写入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howBMP(uchar x,y,width,high,uchar bmp[])
// (x,y)为图画显示的起始坐标,x为水平字节位置,y为垂直像素行
// WHIDTH为图画水平宽度(以字节为单位),HIGH为图画的高度(以像素行为单位)
{
uint i,k;
  SdCmd(0x00);SdData(0x04);  // 设置写入数据模式为图形模式
  SdCmd(0x12);SdData(0x32);  // 打开图形RAM区域(第二显示区域)
  SdCmd(0x40);SdData(x);         //设置工作窗口左边界位置
  SdCmd(0x20);SdData(x+width-1); //设置工作窗口右边界位置
  SdCmd(0x50);SdData(y);         //设置工作窗口上边界位置
  SdCmd(0x30);SdData(y+high-1);  //设置工作窗口下边界位置
  SdCmd(0x60);SdData(x);         //设置光标位置X坐标
  SdCmd(0x70);SdData(y);         //设置光标位置Y坐标
  SdCmd(0xb0);
  k=width*high;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数据量
  for(i=0;i<k;i++)
    {
    SdData(bmp[i]);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Main Program主程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)
{
//    uint i;
    SP=0x60;
    EA=0;

    LCDBUS=0xff;             // init all the port
    _CS=1;
    _RD=1;
    _WR=1;
    _RST=0;
    delayms(20);
    _RST=1;
    delayms(100);
    initLCDM();

    ClearRAM();
    ShowBMP(0,0,30,160,logo);delayms(100);
 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网上的程序怎么不能显示?原因大约一二:
1、本来就是不能显示的,为博眼球或其他原因就贴上了;
2、原来就是能显示的,你的硬件不同或接线有异又不改;
3、大约一二之后就没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的程序怎么不能显示?原因大约一二:
1、本来就是不能显示的,为博眼球或其他原因就贴上了;
2、原来 ...

“2...........”我一多次对照硬件接线问题了,绝对无误。

网友B:
如同沙发所说....
你的屏和代码所属的屏一样吗?同样尺寸的屏,驱动IC不一样,代码当然就不能用的了。
你用的MCU 和代码所属的MCU一样吗?时钟频一样吗?不一样的话,也 不能显示的。
所以,你要详读你自己的屏的手册,参考代码,自己写一个,就 所谓的“移植”。
最直接的方法是:找给你屏的人(买或送),要一份对应的驱动、参考代码。改一下

网友C:
见到你回复, 说明不是撒网贴, 给你提几个小建议。

LCD240160屏 属于比较大路的屏,论坛里但凡有做过 LCD项目的一搬都做过驱动。
这里关键问题,对于大多数已经掌握这个屏用法的人来说,帮你找这个代码里为什么没办法正常显示的原因,花的时间可能是自己现写一个的时间的10倍。
而你这个代码还是网上随便找来的……,并且还只是看着完整·……

你不如详细说明你的单片机型号,你的屏的接口,求一个保证好用的范例,我相信论坛上不少人有存货,反而是能帮到你的。

楼主(2022-02-11):
引用 网友A:
网上的程序怎么不能显示?原因大约一二:
1、本来就是不能显示的,为博眼球或其他原因就贴上了;
2、原来 ...

你说的对,是“硬件不同”——模块的驱动RA8806与RA8835区别,当初我简单认为都是RA88XX系列的,仅注意了模块的硬件接线,没有注意初始化中的命令、参数修改,想法幼稚了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同沙发所说....
你的屏和代码所属的屏一样吗?同样尺寸的屏,驱动IC不一样,代码当然就不能用的了。
你 ...

谢谢,都说在点子上了。照办。

楼主:
谢谢,说的对,受教了。求教方式方法不得要领,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的问题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