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开发版推荐

楼主(2022-01-06):
最近想学习STM32开发,不知道哪位大神能不能推荐下合适的开发板,谢谢!

网友A:
估计有人推荐 正点原子 的,虽然没用过

网友B:
有条件的话最好自己做一个,入门用G0系列的就可以,电路网上很多,把IO口都引出就可以。

网友C:
我有一块,但是配套资料没有了,不适合新手

网友D:
我用的野火指南者

网友E:
可以自己买最小系统板和面包板搭建,开发板的话原子的代码写得好,野火的讲解比较好,看你自己吧

网友F:
看你想做什么样的开发吧,我个人比较推荐就买野火或者正点的那种基础型开发版,完事自己搭配面包板以及模块用来做各种开发

网友G:
我是买的正点原子的精英板,用来学freertos。

网友H:
搞个核心板,外加若干模块(老马家都有),几片洞洞板、杜帮线,就可以了。比成品的开发板实惠多了。
卖开发板的,实际上是卖代码和教程。。

网友I:
建议自己从头学AD做一个  现在买太贵了  要是非要买的话建议野火吧

网友J:
用正点原子的快发版,看野火的视频,野火的视频讲的很棒,bilibili就能搜索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