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软件经常闪退或者报错的解决方案之一

楼主(2022-01-06):
啰嗦一个小经验,希望对某些道友有帮助,或者说参考。
本人正常办公的电脑为Win7 professional版本,使用AD软无论是在原理图还是PCB界面,总显示需要调试,不调试就会直接退出去,想当于每次使用AD都同时要打开调试软件。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,百度搜到的方案基本都试了,什么重启电脑,重装软件,回退版本(先后尝试过10,14,17,19版本),清注册表都不行。最后决定更换新电脑为Win10系统,重新下载了AD软件。刚开始很顺利,用了几天后竟然直接闪退,搞得文件都没来及保存,反复几次。
我家里华为电脑,Win10系统安装的AD并无此问题,后来某天在家要查英文资料,就下载了金山词霸,用来划词翻译的。结果也出现了上述闪退的情况。这因果关系有点明了了。遂卸载金山词霸,不再闪退了。
工作电脑的金山词霸是很久之前下载的,平时开机自启动。。。。。关闭后,也不再报错,再也不需要打开调试了。
总结:
金山词霸运行时对AD软件有冲突,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的,可以尝试关闭或者卸载。

网友A(2022-12-12):
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,我的现象还有一点不一样,我是每次新打开一个工程,编辑倒是都能正常编辑。但是退出的时候,就会抱一个叫“Cannot open file 'C:\User\AppData\Local\Temp\Proxxx.tmp”的错误,然后怎么操作AD都没反应,只能把进程杀掉。然后再次打开,就会弹出一个窗口,提示“unrecognized workspace file version”,有时候也不提示,但是退出都会出现问题。也重装了好几遍,也没解决。最后看到了您的这边文章,我尝试把电脑里的金山毒霸删了,结果却是好了。金山毒霸是之前我装个其他软件的时候,被捆绑安装的,就一直没删,还是有点坑啊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,看到您的文章,确实解决了,非常感谢。
我的现象还有一些不一样,我是每次编辑好工程退出的时候,就会弹出窗口报错,提示"Cannot Open file C:\Users\AppData\Temp\Proxxx.tmp",然后软件界面点什么都吗没反应,只能把进程kill掉。关掉之后,再次打开,有时候还会报“unrecognized workspace file version”的错误。重新安装好几遍没有解决,最后把电脑里的金山毒霸删了,就好了。我的金山毒霸好像是之前装个什么其他软件的时候,被捆绑安装,因为不影响使用,也就没删。结果还是没坑了。

网友B(2023-02-01):
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,我的现象还有一点不一样,我是每次新打开一个工程,编辑倒是都能正常编辑。我没有装金山词霸,但是装有有道,和某中文输入法也不行。运行AD可以关掉有道和输入法改为英文再用就不会有这个情况。,

网友C:
翻译软件不止与AD冲突,与PADS也有部分冲突,在运行设计软件时,尽量关闭翻译软件,关闭了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

网友D(2023-07-07):
太感谢了 果然是那个金山词霸的问题,我以为是电脑问题,我都打算换电脑了

网友E:
就离谱,你怎么知道我电脑装金山词霸了,你在我宿舍装监控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