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好一点的单片机定时器扫描方式,我不太懂怎么去掉消抖动延时

楼主(2022-01-06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: Scanf_Key
* 功能说明 : 按键扫描
* 形    参 : mode:1连按,0单击
* 返 回 值 : 按下的按键对应的值,如KEY1返回1
* 备    注 : PA0(KEY1)、PB1(KEY2)、PC13(KEY3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Scanf_Key(unsigned char mode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没有标记按下
        if(mode)       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ode=1时,允许连续触发,不检测松手
        if((KEY1 == 1 || KEY2 == 0 || KEY3 == 0) && flag == 0)        //当按键按下,并且没有被标记按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记按下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抖动消失
                if(KEY1 == 1)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按键还是按下的状态,那么是真的按下了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2 == 0)        return 2;                //返回相应的值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3 == 0)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(KEY1 == 0 && KEY2 == 1 && KEY3 == 1) && flag == 1)        //如果所有按键都松开了,并且被标记过按下
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记松开,允许下一次检测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分享我常用的代碼
簡潔高效,不用延時
sbit KEY_P30 = P3^0;
sbit KEY_P31 = P3^1;
sbit KEY_P32 = P3^2;
sbit KEY_P33 = P3^3;

unsigned char key_Proc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_X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计数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= 0;
        if(!KEY_P30 | !KEY_P31 | !KEY_P32 | !KEY_P3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XD<0xFFFF)Delay_XD++;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XD==0xF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P30)key_Valu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P31)key_Value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P32)key_Value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P33)key_Value = 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        Delay_X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_XD清0

        return key_Value;
}

网友B:
sbit S1=P3^4;

void delay(uint a)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while(a--);
}

if(S1==1)                  //证明加速按键按下,为加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//去抖
                if(S1==1)          //再次确认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iasu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S1==1);
这样消抖的话也是可以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分享我常用的代碼
簡潔高效,不用延時

这方法也不错 有一点请教一下

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_XD=0;

这句放在函数内 每次进入会重新赋值0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我常用的代碼
簡潔高效,不用延時

如果我用触摸屏,这个函数会不会延迟触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方法也不错 有一点请教一下

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_XD=0;

静态 松开才清零

网友D:
1毫秒定时器中断内定义一个的 static unsigned char 的变量,几个按键定义几个该变量。
每一次中断检测到按键按下则加1,加到255为止防止溢出,松开清0。
加到25毫秒以上视为按键按下,不要用什么delay的软件延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方法也不错 有一点请教一下

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_XD=0;

不会
C语言的静态变数了解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用触摸屏,这个函数会不会延迟触点

触摸屏也要消抖?
如果感觉延迟了可适当减少if(Delay_XD==0xFF)中的比较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