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的定时器问题

楼主(2022-01-06):
大家好,我想问下,现在我51单片机同时使用了两个定时器,即定时器0和定时器1,分别是50ms和20ms的中断,中断服务函数里分别是进中断20次闪烁LED1和进中断50次闪烁LED2,我的初始目的是将两个作为1s对比,但是现在问题现象是这两个灯的闪烁频率不是设定的1s了,反而闪烁频率极快,类似是程序紊乱了,这是为什么?麻烦论坛大佬帮忙指导下。

网友A:
个别问题要先贴代码才能讨论下去

网友B:
盲猜用到同个全局变量了

网友C:
分开写代码

网友D:
用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事情不要开两个定时器,等玩熟了开几个定时器都不会互扰。
#include <reg51.h>
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
unsigned char count1,count2;

void InitTimer0(void)//10毫秒@12.000MHz
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D8;
    TL0 = 0xF0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Timer0();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D8;
        TL0 = 0xF0;
        if(++count1==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
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}
        if(++count2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2=0;
                LED2=~LED2;
        }
}

网友E:
猜在 100 MS 时,中断打架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猜在 100 MS 时,中断打架了

中断有先后顺序,怎么会发生打架。如果中断间隔很短,中断里要运行的代码时间超出中断时间,才会错乱吧。像他几十ms的中断应该不至于打架。同时中断也是最高优先级先运行完再运行次优先级的吧。

网友G:
一般情况是个别数据忘记清零了,

网友H:
程序贴出来,你这个可能的错误原因不是唯一的,x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,问题找到了,由于我是以赋实参进行定时器初始化的,所以定时器0和1的两次初始化的TMOD寄存器先后冲突了,我将赋值操作改成位或操作就可以了

网友I:
建议先搞一个吧  把代码粘贴上了 不然没办法差错

网友J:
程序可以进行仿真,看看目标端口变化的情况,或者直接上示波器看LED灯控制端口的波形情况,怀疑是不是在中断里面没有清零定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