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温度PID控制程序有问题 仿真数值不变

楼主(2022-01-06):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系统元件清单
1.    9*15万用板
2.    AT89C51
3.    40P IC座
4.    温度传感器
5.    语音芯片
6.    104电容
7.    5v喇叭
8.    12M晶振
9.    22uF电容
10.    30P瓷片电容    *2
11.    有源蜂鸣器
12.    103  10k排阻
13.    10k电阻
14.    2.4k电阻
15.    1k电阻*2
16.    红色Led灯
17.    8550三极管
18.    轻触按键*3
19.    Lcd1602液晶
20.    16p排母
21.    16p插针
22.    自锁开关
23.    导线若干
24.    焊锡若干
25.    dc插头
26.    usb供电线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Q = P3^7;
sbit k1=P3^2;
sbit k2=P3^3;
sbit k3=P3^4;
sbit k=P3^5;
sbit beep=P2^3;
sbit P10=P1^0;
uchar temp_value,num,t,s1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值
uchar htemp=33,ltemp=15;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上下线初始化
bit yyp=1,lalarm=0,yy=1;
unsigned char TL=0,TH=0,TD=0,TN=0,count;
int key_delay=0;
const int key_count=400;
/***********1602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****************/
sbit rs=P2^6;//LCD数据/命令选择端(H/L)
sbit en=P2^7;//LCD使能控制
uchar code table[]={"The temp  system"};//液晶固定显示部分
uchar code table1[]={" Temp:          "};
uchar code table2[]={" Set the temp:  "};
uchar code table3[]={"H:   C    L:   C"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x) //毫秒级延时函数
{
  uint i,j;
  for(i=x;i>0;i--)
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delay1(uchar i)
{
    uchar j=100;
    for(i;i>0;i--)
      for(j;j>0;j--)
        {;}
}
void di()
{
    beep=0;
    delay(100);
    beep=1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rs=0;//命令
    P0=com;
    delay(5);
    en=1;
    delay(5);
    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
    rs=1;//数据
    P0=date;
    delay(5);
    en=1;
    delay(5);
    en=0;
}
void init1602()             //上电后液晶显示初始化函数
{
    write_com(0x38);    //设置工作方式
    write_com(0x0c);    //设置光标
    write_com(0x06);    //设置输入方式
    write_com(0x01);    //清屏
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num]);
    }
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[num]);
    }
}
void init16021()        //设置温度上下限显示初始化函数
{
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2[num]);
    }
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3[num]);
    }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write_date(0xdf)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4);
    write_date(0xdf);
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***********ds18b20子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ds18b20延迟子函数(晶振12MHz )*******/

void delay_18B20(unsigned int i)
{
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ds18b2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unsigned char x=0;
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Q复位
     delay_18B20(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
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delay_18B20(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
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delay_18B20(14);
     x=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delay_18B20(20);
}

/***********ds18b20读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uchar i=0;
    uchar dat = 0;
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{
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delay_18B20(4);
     }
     return(dat);
}

/*************ds18b20写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OneChar(uchar dat)
{
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{
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delay_18B20(5);
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dat>>=1;
}
}

/**************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************/

void ReadTemp()
{

    Init_DS18B20();
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  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WriteOneChar(0x44);     // 启动温度转换

    delay_18B20(100);       //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

    Init_DS18B20();
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WriteOneChar(0xBE);   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
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 TH=ReadOneChar();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 TN=TH*16+TL/16;   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
    TD=(TL%16)*10/16;   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}
void write_wendu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uchar 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    write_date('.');          //小数点

}
void write_wendu2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    //写显示地址
    write_date(0x30+date);     //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write_date(0xdf);
    write_date('C');
    delay(50);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void write_htemp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uchar 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
void write_ltemp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uchar 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/****按键扫描******/
void keyscan()
{
    if(k1==0)
    {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1num++;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
            while(!k1);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yyp=0;
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init16021();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温度上下限初始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htemp(2,h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temp(12,l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            //打开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//关闭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y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后显示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if(s1num!=0)
    {
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k2)&(key_delay++<key_count));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htem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temp==50)htemp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htemp(2,h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ltem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temp==30)ltemp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temp(12,l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(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k3)&(key_delay++<key_count));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htemp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temp==0)htemp=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htemp(2,h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ltemp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temp==0)ltemp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temp(12,l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void baojing()
{
            if((TN>htemp)||(TN<ltemp))        //温度高于设置最大温度或低于设置最小温度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alarm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alarm=0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lalar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}
}
void  time0()
{
    TMOD=0x01;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和1工作方式为1(0001 0001)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//装定时器初值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}

//语音播报程序
sbit MUSIC_REST =P2^2;//语音芯片复位脚
sbit MUSIC_DATA =P2^1;//语音芯片脉冲识别
sbit bus =P2^0;       //语音芯片工作状态识别信号
uchar bbh,xm1,xm2,xm0;

void delay_us(unsigned int us)
{
    while(us--)
    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}
}
void Music(unsigned char music_count)
{
    MUSIC_REST=1;
    delay_us(200);
    MUSIC_REST=0;
    delay_us(200);

    while(music_count>0)
    {
        MUSIC_DATA=1;
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MUSIC_DATA=0;
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music_count--;
    }
}

void Msc()
{
    if((xm0+xm1+xm2)!=0)           //当超出测量范围时不进行播报
    {
        Music(21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温度”
    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if(xm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Music(2);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十位数具体值”      0
        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Music(xm0+2);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十位数具体值”
    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Music(12);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+
        while(!bus);

        if((xm1+xm2)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usic(xm1+2);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十分位的具体值”
            while(!bus);

            Music(1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点”
            while(!bus);

            Music(xm2+2);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百分位的具体值”
        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    Music(29);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度”
        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Music(29);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度”
        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  time0();
    init1602();
P10 = 0;
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if(yyp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Read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温度采集程序
            write_wendu(6,TN);          //显示温度整数
            write_wendu2(9,TD);          //显示温度小数
            baoji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函数
            if(TN<=htemp)

                P10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sic(23);                //播报:“欢迎”
    while(!bus);
                P10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xm0=TN /10 ;
            xm1=TN%10;
            xm2=TD;
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(!k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bbh=1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bbh==1)                    //bb=1调用一次播报程序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bh=0;
                Msc();
            }

    }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//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//再次装定时器初值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count++;
    if(count>=200)    //20次50毫秒为1秒       5秒
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//关闭光标
                yyp=1;
                init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后显示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}

}
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