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几个项目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?

楼主(2022-01-06):
1.有一个3.7V&100mAh的锂电池,如果要转换成±12V,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?
2.有一个12V&100mAh的锂电池,如果要转换成-12V,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?

3.需要将音频、超声波/射频信号做放大,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?信号幅度12V

网友A:
听说有个IC貌似叫346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听说有个IC貌似叫34603

那个可以3.7V到-12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个可以3.7V到-12?

34063可以升负压,如果只是给放大器使用的话是可以的,因为本身这个芯片的带载能力不是很强。

网友C:
1.3.7V转换成±12V,推荐:LM2596S,最大输出电流3A
2.12V&100mAh,转换成-12V,推荐:XL4005,最大输出电流5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