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出现感叹号

楼主(2022-01-06):
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呵呵  饺子沾醋

网友B:
别出现中文吧,你把那个c文件的名字改成纯英文试试

网友C:
文件名搞错了,重新改名后,重新加入工程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出现中文吧,你把那个c文件的名字改成纯英文试试

名字改成英文就好了。怎么有的中文就没有没有问题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名字改成英文就好了。怎么有的中文就没有没有问题?

中文编码和英文编码方式不一样,有时候瞎猫碰上死耗子,这个中文刚好可以英文来翻译,只是肯定翻译错而已

网友E:
软件工程师不会用中文命名任何东西的,除了注释,你应该是个新新新手

网友F:
文件名改一下应该就可以啦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名字改成英文就好了。怎么有的中文就没有没有问题?

文件名规则中,是明确规定了某些字符是不能使用的,判断方式是按16进制的值进行判断的,英文字母加数字,存在于0x30-0x7f 之间,这个范围被定位安全区域,随便用。中文至少是双字节,可能三字节,显示汉字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问题,但是进行非法字符判断的时候,你如何确保你的汉字组成中没有一个字节超出这个范围?你有本事背出gb2312表,能规避那几个雷,汉字随便你用,没那本事,就乖乖的不要踩线。

网友H:
感叹号那个文件无法找到,建议那个文件重命名英文名,工程重新加载一下,include“改成重命名的文件名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