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N2003芯片使用的相关问题 请教大家

楼主:
ULN2003芯片 能否 输出高电平?

开漏电要加个 上拉电阻 实现 高电平;

但为什么 蜂鸣器 给个 脉冲信号的时候

可以 直接接 不用接上拉电阻 就能出声啊? IO口直接高低高低的给就出声了

还有个问题是 :
单片机IO口连接 NPN的话 (集电极接电源后) 低电平是 关,高电平是开,
连接PNP基集的话,(发射集连电源后) 低电平是开,高电平是关,对吗?
两个三极管 控制正好反过来了吗??

网友A(2022-01-06):
蜂鸣器是这么接的

网友B:
蜂鸣器接在电源和2003之间当然能响,我都不懂你迷惑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蜂鸣器接在电源和2003之间当然能响,我都不懂你迷惑什么?

就是 我学蜂鸣器的时候 说要给高低高低的脉冲信号,(无源蜂鸣器)
但是学2003的时候 说2003不给上拉电阻 出不来高平。
就是2003怎么给出来的高低信号,不是说没上拉电阻 就没有 高平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蜂鸣器接在电源和2003之间当然能响,我都不懂你迷惑什么?

蜂鸣器确实是在 电源和2003之间,
但是我单片机控制2003的时候,2003出不来高平,
我IO口 输出1和0 到2003时候   2003输出的都是 高阻和低平。
是不是说 蜂鸣器不需要高平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 我学蜂鸣器的时候 说要给高低高低的脉冲信号,(无源蜂鸣器)
但是学2003的时候 说2003不给上拉电 ...

无源器件根本就不懂什么高电平低电平,你考虑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?

无源器件只要知道有电没电就行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无源器件根本就不懂什么高电平低电平,你考虑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?

无源器件只要知道有电没电就行了 ...

哦哦,那我理解了,

那第二个问题 那个NPN跟 PNP控制的时候

把NPN和 PNP当开关用的话  IO口 那么输出信号是对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哦哦,那我理解了,

那第二个问题 那个NPN跟 PNP控制的时候

NPN射极接地或PNP射极接VCC都是射极放大器,反向的。
NPN集极接VCC或PNP集极接地都是射随器,同向的。

网友A:
就是这种的,这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吧?

io给低电平就导通,io给高电平就截止对吗?

如果我单片机拿走了。

IO口没电的话,是一直导通状态吗?

网友C:
你需要学习一些基础知识!

网友D:
同意10楼观点,当掌握了三极管驱动的基础知识,知道啥是达林顿管的时候,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

网友E:
你先把ULN2003弄明白吧

网友F:
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

网友G:
这原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,基础学好点就不会的这样的问题了
1,单纯的分析开和关,你只要记住一点:三极管导通了,就相当于C和E极短路了,但电流是有方向的,箭头的方向就是电流的方向,然后带个你要分析的电路出来,导通状态把C和E短路,截止状态,把三极管擦除
2.学习好PNP和NPN的导通条件

网友A:

哦,谢谢 大概弄明白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这原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,基础学好点就不会的这样的问题了
1,单纯的分析开和关,你只要记住一点:三极管导 ...

哦,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