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同时连接WiFi、GPRS、usb求助

楼主(2022-01-06):
      本人小白我需要用单片机同时连接WiFi和GPRS模块,再通过usb2.0连接到电脑。同时单片机还要连接显示和键盘,老师让我用51或stm32,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么做的,要连接这么多东西。

楼主:
希望推荐一下型号,本人在此跪求各路大神

网友A:
建议先练习点灯

网友B:
51单片机可以选用STC带4串口的单片机,这样就有足够的串口和那个设备连接,STM32也选串口至少4个串口以上的芯片就可以了

网友C:
STM32F103外设有USB、UART,WIFI和GPS可以用UART,连接电脑那块可能需要你了解一下PC的USB协议了,此外还推荐ESP32

网友D:
你不可能做出来,是不是要送点礼物给老师

网友E:
1.串口wifi,用8266   2.gps没搞过,但是也有串口型的 3.usb估计是串口转usb的,不是让你去搞usb这些   4.鼠标和键盘也有串口的吧

网友F: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老师是在考验楼主的实际能力了

网友G:
结合你老师提的要求,给你列一下:
1、WiFi采用8266
2、GPRS采用GA6
3、USB串口采用CH340
4、显示可以是LCD1602、LCD12864或其他
5、应该是矩阵按键吧,采用4*4,共16个按键
6、具体设计,可,以,完.成,请留意

网友H:
只是连接的话, 也不是很难。 又没有让你写程序。 去某一个宝 买现成的开发板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