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单片机代码为什么开关可以不能切换?

楼主(2022-01-06):
if(KEY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DCF=0;   }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FMQ=0; delay_ms(2000); JSJDQ=0;}delay_ms(2000);delay_m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=1; }delay_m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2=1;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DCF=1;   }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FMQ=1;  delay_ms(2000); JSJDQ=1;}delay_ms(2000);delay_ms(2000);delay_m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=0;   }delay_m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2=0;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建议把全部的程序发出来,只有一部分不容易判断问题,起码延时函数的字节大小,IO口的定义要能看到

网友B:
给出变量定义,以及硬件电路图,别人才能知道你说的“开关”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网友C:
楼主坛龄7年还看不出这样的代码问题在哪?

网友D:
开关不能切换,你这KEY标志位没清吧

网友E:
高手的程序都没有注释且只能看片段,没有悬丝诊脉的水平搞不定

网友F:
你里面延时时间太长,容易造成好像无反应状态,其实如果只是作个短接开关进行切换功能的话,它是有反应的,只是你延长时间太长,有可能造成单片机超时复位,建议在长延时中间插入喂狗

网友G:
你节选一段程序,确实不方便大家进行思考

网友H:
KEY1=1,运行第一个,否则是第二个,不能切换,是KEY1 没变换

网友I:
你这程序没有操作KEY,还有你这按键接的上拉啊,是不是没幅值KEY初始化低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你这程序没有操作KEY,还有你这按键接的上拉啊,是不是没幅值KEY初始化低电平

key是开关,要么接通,要么断开。

楼主:
key不是按键,是开关。不是接通,就是断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