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llen-Key带通滤波器输出出现尖峰

楼主:
电路图

R1=5.18K, R2=1K, C1=C2=5nf, R3=2k, R=R0=4k, 运放是LM324N

输入:5V, 10kHz  正弦波

输出:

排查了半天,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感觉是电源有干扰,(用的两个电源给运放供电)

小白一个,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,排除下原因

网友A(2022-01-06):
但是我仿真你这个电路完全没问题啊,是不是接错了,或者电源电压不够用?

网友B:
不错,看着挺漂亮。你为啥不直接看看输入的波形呢?感觉电源有干扰,就看看电源的波形啊。

网友C:
更换信号线试一下,也有可能是你的地线有问题

网友D:
LM324在频率信号方面性能并不怎么好,但没有实际用来搞过滤波器,所以不知道效果如果
1:电源的电压要比信号高出2V以上,比如,信号是正负5V的,那么,你的电源是正负7V以上
2:先用示波器看一下信号的输入,如果信号输入都有问题的话,那么,输出也是有问题的
3:运放电源的两个104电容要尽量的靠近运放的电源(虽然可能没啥用,但靠近点还是好点的)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但是我仿真你这个电路完全没问题啊,是不是接错了,或者电源电压不够用?

解决了,是LM324的问题
谢谢大佬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LM324在频率信号方面性能并不怎么好,但没有实际用来搞过滤波器,所以不知道效果如果
1:电源的电压要比信号 ...

嗯嗯,谢谢大佬
电源排查过了,没有问题
是LM324的问题,换了个运放就好了

网友E:
谢谢大家的回复,已经解决了,不是电源的问题

是LM324的问题

解决方法:
1. 将LM324输出引脚与电源负引脚之间接一个1k或者2k的电阻 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30205523/article/details/100539035
2.换一个运放(我用的是UA741CP)

网友E:
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

是LM324的问题

解决方法
1.LM324系列运放交越失真的解决办法
2.换一个运放(我用的是UA741C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