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键盘error C161: 'num': formal parameter ignored

楼主(2022-01-06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ey1=P3^4;
sbit key2=P3^5;
sbit key3=P3^6;
sbit key4=P3^7;
sbit duan=P2^6;
sbit wei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void delayms(uint)        ;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;
uchar num,numt0,shi,ge;
void main()
{          void init()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   void keyscan();
          void display(num);
          }

}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
{
shi=numdis/10;
ge=numdis%10;
duan=1;
P0=table[shi];
duan=0;
P0=0x0;
wei=1;
P0=0x1;
wei=0;
delayms(5);
duan=1;
P0=table[ge];
duan=0;
P0=0x0;
wei=1;
P0=0x2;
wei=0;
delayms(5);
}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uint i,j;
for(i=xms;i>0;i--)
for(j=107;j>0;j--);
}
void Interrupt_T0_time() interrupt 1
{ 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numt0++;
if(numt0==20)
  {numt0=0;
  num++;
  if(num==60)
  num=0;
}
}
void init()
{        TMOD=0x01;
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EA=1;
ET0=1;
}
void keyscan()
{if(key1==0)
           {delayms(10);
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{num++;
          if(num==60)
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{delayms(10);
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{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 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}
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{delayms(10);
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{ num=0;
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{while(!key4);
            TR0=~TR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
网友A: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;

声明函数原型只需要告诉编译器参数是什么类型即可,也就是uchar足够用了,加numdis是个什么鬼?

网友B:
子函数没有全部声明。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ey1=P3^4;
sbit key2=P3^5;
sbit key3=P3^6;
sbit key4=P3^7;
sbit duan=P2^6;
sbit wei 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char numt0,shi,ge;
char num;
void delayms(uint);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;
void init();
void keyscan()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num);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
{
        shi=numdis/10;
        ge=numdis%10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duan=1;
        duan=0;
        P0=0x01;
        wei=1;
        wei=0;
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duan=1;
        duan=0;
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duan=1;
        duan=0;
        P0=0x02;
        wei=1;
        wei=0;
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duan=1;
        duan=0;
        delayms(5);
}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Interrupt_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numt0++;
        if(numt0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t0=0;
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}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}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~TR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C:
标准美国话:error C161: 'num': formal parameter ignored
山东美国话:错误型号C161:对形式参数num无法理解
可参见变量的用法,包括但不限于全局变量啥的,因为改成全局变量更乱

网友D:
你看看主函数那个调用的,你都调用了,你还加返回类型干嘛?把返回类型void去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子函数没有全部声明。

哦哦,怪不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;

声明函数原型只需要告诉编译器参数是什么类型即可,也就是uchar足够用了, ...

定义一下numdis,确实有点麻烦了

网友E:
void display(uchar numdis);

声明函数原型只需要告诉编译器参数是什么类型即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