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中如何用一个按键同时实现高电平复位和低电平复位

楼主(2022-01-07):
电路中有两个芯片需要复位,但是一个高电平复位,另一个是低电平复位。我的思路是按键左边给一个电源,右边引出两个引脚,一个直接接到高电平复位芯片1的reset引脚,另一个引脚通过反相器反相后接到低电平复位芯片2的reset引脚。在按键按下后就会给一个脉冲,高电平脉冲给到芯片1复位,反相后低电平脉冲给芯片2复位。
其中我有两个疑问:1、可以这样直接接到芯片的reset引脚进行控制吗;2、反相器输入悬空时是相当于输入低电平吗

网友A:
不要直接连,进复位脚串个限流电阻,除非文档明确可以直连。
悬空时电平不确定,最好处理下。

网友B:
输入端不要悬空,根据正常工作时的电平,给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。

网友C:
复个位而已,有必要用到反向器?不说直接用双刀开关吧,就算用个三极管都搞定了。

楼主:
因为引脚限制,按键和控制芯片不在一个板上,从按键板上我只能拉一根线过来,所以才想在控制板上电平转换的

网友D:
就用一个三极管或者一个MOS管就行,元件可能多一点,如果你手头上有单个门电路,用反相器也是一样的关于反相器的悬空,要看这个IC的数据手册才知道的,一般的数据手册里面是有说明的

网友E:
整个采集此按键ADC,收到后将数据DMA发送并储存,将这个数据放在While语句中,对高低电平进行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