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,编译不过,死活找不出错在哪里,麻烦请高手看一下,哪里出...

楼主(2022-01-07):
从书上抄了一个51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,编译不过,死活找不出错在哪里,麻烦请高手看一下,哪里出错了。

       报错;compiling tian.c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AN.C(6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init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an.c - 1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   程序:
        #include<reg52.h>
      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    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, a, i;
        uchar code table[]="i get";
        voit init()
        {
  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Ren=1;
           SM0=0;
           SM1=1;
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}

         void main(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fiag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tabl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=0;
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SBUF=a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1);
                  T1=0;
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          void ser() interrupt 4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R1=0;
                   a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}

楼主:
我找到一个错误,第六行;void,写成voit,但是改正后依然编译不过,

楼主:
提示;TIAN.C(24): error C202: 'fiag': undefined identifier TIAN.C(46): error C202: 'R1': undefined identifier tian.c - 3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楼主:
找到错误了,没仔细核对,大小写没注意,还有两个字母错误,抱歉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

网友A:
第12行的REN=1要大写,第24行fiag打错了,是flag,第46行的RI写成了R1,我仅仅是改了改错,程序的正确逻辑还是要你自己来

网友A:
编译报错一般会显示行数,就是你所说的提示,照着行数找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