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怎样给引脚批量赋值?

楼主:
据说proteus可以批量给选中的引脚赋值,我累出一身汗也没弄成,请教各位老师了,谢谢。

网友A(2022-01-07):
有批量生成网络编号的,每点击一个引脚,自动加1。

网友B:
建议你学会百度  proteus有批量生成网络编号的,每次点击一个引脚,默认加1。

网友C:
历害了,我一直都是默默的手动加一/T_T

网友D:
另发现一个好处,如要更改编号,直接选中、打开编辑设置、确定,就完成了。不需要删除旧编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