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π型排列的电阻阻值应该如何计算

楼主(2022-01-07):
求分析思路

网友A:
有二极管就不能算普通阻性电路
先假设D1的导通电压是1V(1A@25T)
由24+到24-的电流就是(24-1)/(R1+R2)
流过R3的电流是1/R3
流过D1的电流Id是23/(R1+R2) - 1/R3
如果Id不是1A
就要查数据手册,看看当时电流对应的导通电压
然后再算一次
直到电流和电压相对
最后用24/Id来算出等效阻值

网友B:
电流约等于(24-0.7)÷(R1+R2)。

网友C:
无法计算,二极管不是确定的东西

网友D:
二极管的误差太大了,而且这个二极管在这个位置是要干嘛?

网友E:
楼主刚发了一个问题,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6394-1.html

然后两天后又发了一个一摸一样的问题,有意思吗?

网友F:
要有目的性,才能算阻值, 你目的是什么?

比方说5V 对 GND 接一个电阻,这个电阻要怎么算?你会算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二极管的误差太大了,而且这个二极管在这个位置是要干嘛?

发光二极管做光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刚发了一个问题,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6394-1.html

上一个表达不清晰怎么了?我想把悬赏给了在删帖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刚发了一个问题,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6394-1.html

而且这算是两个问题,这个问题是是理想模型,上一个是实际电路你确定一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二极管就不能算普通阻性电路
先假设D1的导通电压是1V(1A@25T)
由24+到24-的电流就是(24-1)/(R1+R2)

看懂了你说的,还有一个疑问R3是怎么得出来的,这三个放在一起就不会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无法计算,二极管不是确定的东西

以表达式的方式就好不是实际计算,等效成负载,因为手写负载太大了

网友G:
二极管非线性,不能算得太精确。(24V-0.7)/r1+r2+r3,这时就看R3与D的关系了。如果R3的值有数10K,前边的算法不成立,如果R3才几欧,勉强可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二极管非线性,不能算得太精确。(24V-0.7)/r1+r2+r3,这时就看R3与D的关系了。如果R3的值有数10K,前边的 ...

是这三个电阻总和等于U/I(二极管导通电流)

网友G:
Id被你忽略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