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手动抽水泵程序

楼主(2022-01-07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TM1650.h"
#include "EEPROM.h"
uchar jishu;
char num,num1,num2,i0,i1,i2,i3,S=0,wg;
sfr WDT_CONTR=0xe1;
//按键信号输入引脚定义
sbit Q1=P1^2; //启动按键
sbit Q2=P1^3; //停止按键
sbit Q3=P1^4; //复位按键
sbit Q4=P1^5; //减时按键

//继电器信号输入引脚定义
sbit B0=P3^2; //火线继电器或者零线继电器信号
sbit B1=P3^3; //火线继电器或者零线继电器信号

sfr P3M1 = 0xB1;
sfr P3M0 = 0xB2;

uchar code mun_to_char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1,0x00,0x86,0xdB,0xcf,0xe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D,0xfD,0x87,0xfF,0xeF};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b    c    d    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关                    */

void inint()
{
   TMOD=0x11;  //设置T1定时器方式1,T0定时器方式1
   EA=1;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//TR0=1;         //启动T0定时器
   TR1=1;
   ET0=1;         //
   ET1=1;
   //B1=0;
   WDT_CONTR=0x37;
   /* 用于eeprom的初始值设置        */
   num1=num2=byte_read(0x0000);          //num2读取eeprom中的数据

P3M1 = 0xB1|0x00;
P3M0 = 0xB2|0x0c;
}

void keycan()
{
          if(Q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ms
                if(Q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=num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Q1);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Q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Q2==0)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TR0=~TR0;B0=~B0;B1=~B1;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Q2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Q3==0)                //复位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Q3==0)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B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=num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Q3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Q4==0)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初值设置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      //长按3s
                 if(Q4==0)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2>=100){num2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torErase(0x0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擦出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0000,num2);           //把num2的值写入eeprom中2000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50_Set(0x48,0x1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共8级亮度,现在设置5级亮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E,mun_to_char[16],  //数码管个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C,mun_to_char[16],  //数码管个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A,mun_to_char[num2%10],  //数码管十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8,mun_to_char[num2%100/10]  //数码管百位显示数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Q4);
                }
}

//数据处理
void CLshuju()
{
        i3=num1%100/10;
        i2=num1%10;
        i1=num%100/10;
        i0=num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
        if(i2==0){i2=0;}
        if(i3==0){i3=0;}

        TM1650_Set(0x48,0x1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共5级亮度,现在设置5级亮度
                    0x6E,mun_to_char[i0],  //数码管个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C,mun_to_char[i1],  //数码管十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A,mun_to_char[i2],  //数码管百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8,mun_to_char[i3]  //数码管千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);
}

void main()
{
    inint();           //初始化变量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num2>=100){num2=0;}           //防止首次上电读取错误的eeprom的数据
            if((num1==0)&&(num==0)){num1=num2;}
                key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检测
                CLshuj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  //计时中断0工作方式1函数。
{
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      jishu++;
     if(jishu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*20=1000ms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shu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<58){B1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um1==0)&(num==0)){B0=1;B1=1;S=0;TR0=0;}
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   //计时中断1工作方式1函数。
{
 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  //50ms计数
         wg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喂狗变量
         if(wg==1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*160次=8s喂狗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wg=0;
                 WDT_CONTR=0x37;         //看门狗溢出时间为9秒
         }

}

Keil代码下载:

楼主:
手动抽水泵原理图如下

按键原理图

按键原理图

数码显示原理图

数码显示原理图

主板原理图

主板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源码已经提供了,压缩包文件里面就是

网友B:
建议添加水满自动关闭。要不手动抽水,手动停止,没意义啊。

楼主(2022-03-10):
引用 网友B:
建议添加水满自动关闭。要不手动抽水,手动停止,没意义啊。

0~99分钟的时间设置,时间到了自动停止抽水

楼主(2022-04-27):
引用 网友B:
建议添加水满自动关闭。要不手动抽水,手动停止,没意义啊。

设定时间,每次抽水时间到达后自动停止抽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