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自己做的一个单片机串口助手和测试代码

楼主(2022-01-07):
分享自己做的一个单片机串口助手和测试代码 欢迎评论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void delay(int i)
{
        int x;
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x = 0; x < 1000; x++);
}

int main(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1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//设置中断分组,只能设置一次

        //使能串口时钟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);

        //配置IO口为串口功能
        //PA9--TX PA10--RX
        gpio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    gpio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);

        gpio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    gpio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);

        //设置串口属性
        usart1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
        usart1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1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1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1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1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1);
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
        //要使用串口中断,那么就需要添加NVIC组

//        NVIC_EnableIRQ();        //开启NVIC中断
//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抢占优先级
//
        nvic.NVIC_IRQChannel = USART1_IRQn;
        nvic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
        nvic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2;
        nvic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USART1_IRQHandler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h;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RXNE)){
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ch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ch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使能RCC中相应的GPIOA的时钟
        *(int *)0x40021018 |= 1 << 2;

        //配置相关的引脚 GPIOA5
        //推挽输出 速度10MHz
        *(int *)0x40010800 &= ~(0xf << 20);
        *(int *)0x40010800 |= 1 << 20;
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//开灯
                *(int *)0x40010810 |= 1 << 5;
                *(int *)0x40010810 &= ~(1 << 2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//关灯
                *(int *)0x40010810 &= ~(1 << 5);
                *(int *)0x40010810 |= 1 << 2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}
}

#include "widget.h"
#include "ui_widget.h"
#include <QDebug>
#include <QMessageBox>

Widget::Widget(QWidget *parent) :
    QWidget(parent),
    ui(new Ui::Widget)
{
    ui->setupUi(this);

    ser_info = QSerialPortInfo::availablePorts();
    foreach (const QSerialPortInfo &info, ser_info) {
        ui->comboBox->addItem(info.portName());
        qDebug() << info.portName();
    }
}

Widget::~Widget()
{
    delete ui;
}

void Widget::on_pb_clicked()
{
    //打开串口
    QString name = ui->comboBox->currentText();

    serial.setPortName(name);
    serial.setBaudRate(QSerialPort::Baud115200);
    serial.setDataBits(QSerialPort::Data8);
    serial.setFlowControl(QSerialPort::NoFlowControl);
    serial.setStopBits(QSerialPort::OneStop);
    serial.setParity(QSerialPort::NoParity);

    if(serial.open(QIODevice::ReadWrite) != true){
        QMessageBox::about(NULL, "警告", "打开串口失败");
        return;
    }
    qDebug() << "serial open success";

    connect(&serial, SIGNAL(readyRead()), this, SLOT(recv_data()));
}

void Widget::recv_data()
{
    ui->lineEdit_2->setText(serial.readAll());
}

void Widget::on_pb_send_clicked()
{
    serial.write(ui->lineEdit->text().toStdString().c_str());
}

源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