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改下单片机代码,让这张图片(文字)能够从12864屏幕右边向左边移动,谢谢大佬

楼主(2022-01-07)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LCDLCDDisp_Off   0x3e
#define LCDLCDDisp_On    0x3f
#define Page_Add     0xb8
#define LCDCol_Add     0x40
#define Start_Line     0xC0
#define data_ora P0
sbit LCDMcs=P2^4 ;
sbit LCDScs=P2^3 ;
sbit LCDDi=P2^2 ;
sbit LCDRW=P2^1 ;
sbit LCDEnable=P2^0 ;
unsigned char code Bmp0[]=
{
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
};
unsigned char code Bmp1[]=
{
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10,0x88,0xC4,0xA3,0xBC,0xA0,0xBF,0xA0,
      0xBC,0x20,0xD8,0x17,0x90,0x78,0x10,0x00,
      0x10,0x10,0xD0,0xFF,0x90,0x10,0x00,0xFC,
...
};
unsigned char code Bmp2[]=
{
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
};
void LCD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t;i++);
        for(j=0;j<10;j++);
}
void CheckState()
{
   unsigned char dat,DATA;
   LCDDi=0;
   LCDRW=1;
   do
   {
      DATA=0x00;
      LCDEnable=1;
          LCDdelay(2);
          dat=DATA;
      LCDEnable=0;
      dat=0x80 & dat;
    }
    while(!(dat==0x00));
}
void 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mdcode)
{
    CheckState();
        LCDDi=0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P1=cmdcode;
        LCDdelay(2);
        LCDEnable=1;
        LCDdelay(2);
        LCDEnable=0;
}
void init_lcd()
{
        LCDdelay(100);
        LCDMcs=1;
        LCDScs=1;
        LCDdelay(100);
        write_com(LCDLCDDisp_Off);
        write_com(Page_Add+0);
        write_com(Start_Line+0);
        write_com(LCDCol_Add+0);
        write_com(LCDLCDDisp_On);
}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)
{
    CheckState();
        LCDDi=1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P1=LCDDispdata;
        LCDdelay(2);
        LCDEnable=1;
        LCDdelay(2);
        LCDEnable=0;
}
void Clr_Scr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,k;
        LCDMcs=0;
        LCDScs=0;
        write_com(Page_Add+0);
        write_com(LCDCol_Add+0);
        for(k=0;k<8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Page_Add+k);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4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LCDCol_Add+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Bmp_Left_Disp(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code *B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=0,i=0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Page_Add+page+j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LCDCol_Add+column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Bmp[128*j+i]);
        }
}
void Bmp_Right_Disp(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code *B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=0,i=0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Page_Add+page+j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LCDCol_Add+column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64;i<12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Bmp[128*j+i]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Clr_Scr();
        LCDMcs=0;
        LCDScs=1;
          Bmp_Left_Disp(0,0,Bmp2);
    Bmp_Left_Disp(2,0,Bmp1);
    Bmp_Left_Disp(4,0,Bmp0);
    Bmp_Left_Disp(6,0,Bmp2);

        LCDMcs=1;
        LCDScs=0;
    Bmp_Right_Disp(0,0,Bmp2);
    Bmp_Right_Disp(2,0,Bmp1);
    Bmp_Right_Disp(4,0,Bmp0);
    Bmp_Right_Disp(6,0,Bmp2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 }
           }

这是目前的效果图,想让12864的图片从左向右移动

这是目前的效果图,想让12864的图片从左向右移动

网友A:
使用for循环 把地址以此改变就行了

网友B:
void Bmp_Right_Disp(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code *Bmp)
这个函数的各个参数,你明白是做什么用的吗?
unsigned char page是什么?
unsigned char column又是什么?
搞明白了你就会你要的动作了。

网友C:
弄清楚void Bmp_Right_Disp(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code *Bmp)
里各个参数的指代即可

楼主:
差不多得了,不回答具体的就不要回答了,隔着干嘛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for循环 把地址以此改变就行了

具体是怎么弄呀,我for循环总是出错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差不多得了,不回答具体的就不要回答了,隔着干嘛呢

void Bmp_Right_Disp(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code *Bmp)函数里
unsigned char page 相当于行
unsigned char column相当于列
你都知道将 page 变成 0,2,4,6 将内容显示在屏对应的行上,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变column将内容显示在不同的列上,column动态变化起来内容是不是就移动显示了。
人家不是藏着,是让你思考起来,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要想在技术的路上走下去,学会自我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

网友E:
通过循环结构里头按顺序1,先调用函数写一个清屏幕的程序2,每个字符对应的显示点坐标向前+2个像素3,判断是否最后一个文字是否滚动出屏幕4,如果3完成则接出第一个字符,否则继续显示下载一个字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