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pads logic制作元件的时候画一个(椭圆)?请教一下

楼主(2022-01-07):
最近在学用 pads ,怎样在画元件的时候用 2D 线画出一个椭圆呢?只看到有矩形和圆形 拉弧拉拉拉好,拉不好

网友A:
这边玩PADS的很少很少。

网友B:
与系统的绘图软件差不多

网友C:
我刚才看了一下pads9.5 logic原件库编辑中 是有多边形,圆形,矩形,  唯独是没有椭圆的. 好像是可以通过dxf 文件导入,几乎用不到椭圆的需求,所以我没有去试了 .

网友D:
只能用长方形来编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