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2052单片机驱动共阳数码管制作 附程序

楼主:
#
昨天用的共阴数码管,普通IO口,亮度一般,今天重新焊了个,顺手拿了个共阳数码管,昨天的程序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,O1的顺序要调反,另外,位选的IO口要设置成推挽方式,学习了。
P?M0=0;P?M1=0X3C;  我用的2345 IO口,00111100换算成16进制就是3C了。在这之前花了2个小时,调段选的推挽,浪费了2个小时。
第二次用少引脚 的单片机,之前用过STC12C5608,是买的流水灯散件,被控件少这种芯片非常舒服。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STC12C20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/以下定义是用于EEPROM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nop _nop_()

//以上定义是用于EEPROM

sbit K1=P3^0;           //清翔板的S4
//sbit K2=P3^3;           //清翔板的S3

//sbit K1=P3^5;           //清翔板的S1
//sbit BEEP = P3^6 ;          //蜂鸣器
sbit SMG0=P3^2;
sbit SMG1=P3^5;
sbit SMG2=P3^4;
sbit SMG3=P3^3;
  uint fmqz;           //用于蜂鸣器延时
        uchar a1,a2,a3,a4;

        uint ys;
        uint t0z,t0z1;
uint        eepromz          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28,0xEE,0x32,0xa2,0xE4,0xA1,0x21,0xEA,0x20,0xA0};// 定义段码

void delay(uint n)//延时
{
        uint x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=5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x--);
        }
}
void disp(uchar n3,n2,n1,n0)//显示子程序
{
        P1=table[n3];//开段选
        SMG3=1;        //开位选
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MG3=0;

        P1=table[n2];//开段选
        SMG2=1;        //开位选
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SMG2=0;        //开位选

        P1=table[n1];
        SMG1=1;        //开位选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SMG1=0;        //开位选

        P1=table[n0];
        SMG0=1;        //开位选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SMG0=0;        //开位选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P3M0=0;                  P3M1=0X3C;   //p1口强推挽

TMOD=0x01;//定时器工作方式1

TH0=0x3C;//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

TL0=0xB0;//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

ET0=1;//开定时器中断

EA=1;//开总中断

TR0=1;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//        a1=eepromz/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千位
        //        a2=eepromz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百位
        //        a3=eepromz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十位
        //        a4=eepromz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t0z1/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千位
                a2=t0z1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百位
                a3=t0z1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a4=t0z1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a的个位
                disp(a1,a2,a3,a4);//显示数字
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{        delay(5);if(K1==0){        delay(5);eepromz++;}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_Routine(void) interrupt 1

{

unsigned char a;

TH0=0x3C;//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

TL0=0xB0;//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

a++;//定时器循环计数20次为一秒

if(a>=2){//定时器循环计数20次为一秒

a=0;//次数清零,从新循环计数

t0z1++;//秒加一

网友A(2022-01-07):
试了下,用推挽模式的效果,和在位选口加1k上拉电阻效果接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