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,编译可以过,但是串口助手连不上。

楼主(2022-01-07):
从书本抄的串口通讯程序,编译可过,但是连不上串口助手,开发板是USB-B端口,端口经USB转232模块连接单片机,我看芯片型号是CH340G,开发板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但是就是连不上串口助手。请大家看看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。

       #include<reg52.h>
      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    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, a, i;
        uchar code table[]="i get";
        void init()
        {
  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REN=1;
           SM0=0;
           SM1=1;
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}

         void main(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tabl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=0;
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SBUF=a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1);
                  T1=0;
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          void ser() interrupt 4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a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
          }

我用的是USB_B

我用的是USB_B

网友A:
STC 的单片机,能下载,串口通讯失败, 最大的可能就是: 波特率设置错误。

楼主:
波特率都是9600,都是的意思是我计算机端口也设置成9600,还是不行。

网友B:
拿示波器看看波形。确认接线正确。

网友C:
T1是P3.5第二功能,  TI才是串口发送中断标志

楼主:
经huashanhui20指点,是软件错误,TI写成T1了,下次我一定改正,再次谢谢huashanhui20。